电缸推角度,直连感觉有卡点,加曲柄又不怎么会

楼主(2023-09-23):
有大佬帮忙看看,怎么才合适吗

网友:
谁推谁,哪个是固定的哪个是可动的,这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A:
负载多少?这结构看上去没多大问题,是不是没装配好,或者活动零部件干涉了
建议把推缸卸掉,用手推试一下,看看卡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多少?这结构看上去没多大问题,是不是没装配好,或者活动零部件干涉了
建议把推缸卸掉,用手推试一下 ...

直连有点卡,拖动到一定长度就不动了,要右拖才开始动,加了这个曲柄感觉还是差不多,而且多了一个自由度不好控制了

网友:
自由度两个,一个动力怎么能行

网友:
不知lz想干嘛

网友B:
图片上看,原理分析是可以动的,所谓的感觉有点卡是什么意思?是软件模拟还是东西做出来了运动时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看,原理分析是可以动的,所谓的感觉有点卡是什么意思?是软件模拟还是东西做出来了运动时卡?

软件模拟有点拉不动,不知道有没有卡点

网友:
推出一定程度与旋转轴心太近是会卡的,驱动力臂随着靠近旋转轴心在减小,完全重合那就是死点。如果左侧有空间,将电缸水平偏下放置受力情况会有很大改善,很大角度之后才会出现死点

网友:
你这个要加个杆子。在被推的工件左侧增加一根合适长度的杆子,不然倒最后力臂越来越小,肯定推不动了。

网友:
是不是要把上面想成曲柄,大力只能推拖掉。

网友:
多了一个自由度了

网友:
这个是四连杆了吧,需要实现的动作是怎样的?直推有两个方向动了,可以简化结构,3D上模拟看看

网友:
我觉得电缸下端那个连杆多余了,取消那个连杆,然后根据负载计算电缸的出力是否满足需要。电缸这里就是一个二力杆,应该不难计算吧?

网友:
你这个多了一个自由度了,你的电缸如何精确控制角度呢?你模型拉起来有点卡,是因为你的电缸旋转轴太过靠近安装座了,增长这个距离。

网友:
那个连杆完全多余,直接连就是了

网友:
感觉是推头部分只有电缸杆一个受力点,力传递太集中了,被推的部件偏摆导致连接处受压卡顿,把被推的绞座受力面均衡点试下。

网友:
卡顿是公差没给对

网友:
驱动力随着负载转动力矩越来越小了,这种要计算一下才行。要么减负载,要么变更驱动结构力矩。

网友:
自由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