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求助,球球大佬们支援

楼主(2023-09-23):
目前有一款产品.材质是A5052,加工出来大小是200多*200多,厚度2mm,要求整体平面误差在0.1mm以内,但是产品的形变超过0.1mm,目前试过两种方法,但是都达不到效果。目前是使用人工来修复,效率太低,一旦正式生产不可能达到产量要求。
①通过滚筒挤压,但是还是会有局部不平,达不到0.1mm的要求
②使用压机来尝试压平,但是还是会反弹
有考虑过使用热压会不会效果更好一点,有大佬能指点一二吗。

产品1

产品1

产品2

产品2

网友:
1mm要求都挺高,不要说0.1mm了。

网友:
这是冲床还是油压机开模压出来的?

网友:
这个0.1mm太高了

网友:
这设计和技术要求要挨骂的,咋拿咋变形。

网友:
猜测是用于密封骨架吧,不影响使用。

网友:
看图片你这是冲压件,按理说是能达到平面度0.1要求的,现在变形,应该是弹性变形吧?平面度达不到要求,你是如何测量其平面度的?是放在大理石平台上测量的吗?另外一方面,这个件是装在什么零件上的?如果是装在一个平面上的,那么它的平面度依然可以得到自动校正,何来平面度不合格呢?

网友:
祝你早日找到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种件要求平面度真的是强人所难,稍微拿捏不好就变形了。

网友:
变形是属于 内应力+加工残余应力引起的 不可避免

如果需要平整(面)度要求那么高的话

需要 辊子矫平机 而且是精密的那种。辊子外径要细且排布密点。上下对辊,

看图片产品应该不是一个整平面 有台阶 需要放塞片放再台阶处 尽量让产品上下两面同厚度  再放在 辊子矫平机 辊直

多辊直几下 就可以达到效果

国内这种辊直机的也有   你这硬度不高 应该可以

网友:
能不能说下平面度超过0.1会引起什么后果?

网友:
你这个是一次成形么?  你试试 分粗半精 精 加工试试

网友:
每次留余量, 时效,让其变形应力 释放

网友:
2MM这个材质得,挺难的,有一说一。不过只要成本不考虑啥都能做到。目前主流的工艺很难做。想靠整形较难达到

网友:
换个思路,是否可以做微连接处理,数控冲中常用的,就是中间部分用小的微连接连起来增加整体刚度,然后安装的时候用剪刀等把微连接剪了,这样加工和运输过程变形解决了,但是另一个问题可能会出现,微连接的去毛刺问题,最后还是要看实际是用在哪的,按实际需求来看看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经验盲区,建楼等答案。

网友:
这个材料和精度难高啊

网友:
拿什么检测?

网友:
这么高的要求,拿放稍微一用力就完蛋了吧,另外手工修复怎么修复,想不出来,楼主分享一下方法呗,让咱也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