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夹爪材料选用问题

楼主(2023-09-2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做非标机械时候,涉及到各种物料的夹取,夹爪材质大家一般怎么选用。
目前我们公司经过车间主管一直的经验,都基本上建议我们全部夹爪用硬料热处理,所以导致有时候调试过程夹爪修改结构比较麻烦,要拿出去电火花打螺牙或者钨钢刀加工。

我个人认为物料是塑料类,对应夹爪用45#,方便 加工和修改,耐用性也没问题吧,设备报废了应该夹爪还没破损吧;
物料是金属类,对应夹爪才用Cr12/Cr12Mov 热处理;

大家怎么认为?

网友:
车间主管,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网友A:
我们现在用柔性爪的

网友:
柔性爪+1

网友:
车间主管不更换其他材质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夹爪建议设计成易更换结构的,随意换材质

网友:
普通材料作为主体,与物料接触的部分采用高硬耐磨材料,与主体之间可拆装结构设计,长时间运行磨损后可更换

网友:
有些怕夹花的用PP胶,一年都不见坏。别把它想得那么脆弱,你那手指气缸能有多大力

网友:
真他妈有钱 夹塑料件  我去车间剪2块1~2mm的铁皮  贴成胶 直接干

网友:
夹持放置的位置精度很高吗?不然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夹爪要热处理来做什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夹爪更换的位置好不好更换?如果不好更换,那么夹爪硬度比夹持物料高就可以了

网友:
夹爪硬度应该比物料高还是低呢?保护物料还是保护夹爪?
之前有个客户,夹钢件,夹爪让换成铜的。

网友:
一直用蓝色尼龙那种,用不住,就一直做备品买,滴给厂家弄点饭吃呀,万年牢那种,就怕设备还在厂家没了。

网友:
金属件可能造成划伤,建议用POM件

网友:
铝件、铜件、铁件、优力胶-----都用过

网友:
具体的问题可以聊一聊,敞开了 没法聊。闲的蛋疼在这扯淡输出呢

网友:
45钢或Q235材料都行,表面固定聚氨酯或橡胶块。定期更换聚氨酯块就行了。适合抓金属件。

网友(2023-11-21):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用柔性爪的

有钱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45C,有需要就贴个优力胶,或者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