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防焊渣涂层吗?

楼主(2023-09-23):
接了套焊接工装,是薄钣金的,想CNC做仿形模。担心焊缝焊穿工件与夹具粘在一起,以前直接用一大块铜锣出来,成本受不了,不知有没有一种防焊渣涂层或者镀层,用铁代替铜。或者有什么其他材料硬度够但不能与铁板熔焊在一起的,大佬介绍一下

网友A:
换一种思路,工装只在焊缝的位置用铜包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种思路,工装只在焊缝的位置用铜包覆呢

如果焊缝都是与基板水平或垂直正交还好办,那里留个位置锁块铜板再整体加工。如果是遇到稍微复杂的位置,要先把安装钢板CNC加工锁那铜板再CNC焊缝位置,成本不见得那个部位直接上一大块铜便宜

网友:
有一种喷剂的。就像自喷漆罐那么大小。
焊接部位不喷,其余部位喷了,焊接飞溅只要稍微一铲就铲除了。
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样的东西。

网友B:
焊渣防溅剂,很便宜的东西,不知道是否适用你的要求

网友:
高熔点的金属   钨合金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渣防溅剂,很便宜的东西,不知道是否适用你的要求

可能是我题目表达错误,做焊接工装,薄钣金放到仿形工装定位,如果是用碳钢做工装,万一焊穿了工件就与工装焊在一起,会报废工装。为了避免这个,要寻找一种不能与碳钢焊接强度够的材质

楼主:
薄钣金,下面要有硬基础托住它呀,怎么可以避空?

网友C:
薄板应该是单面焊,双面成型吧?要保护气不?不留避空整么成型?沿焊缝W2-3mm*H2沟槽应该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薄板应该是单面焊,双面成型吧?要保护气不?不留避空整么成型?沿焊缝W2-3mm*H2沟槽应该要吧?

感谢大神指点,焊接夹具已经试焊成功,用实心45钢仿形,焊缝位置锣避空槽。
低成本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