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连接钢丝和塑料片?

楼主(2023-09-24):
开发一个产品,需要把一片塑料固定在钢丝上。
塑料约 1mm 厚,就是可乐瓶的厚度,大约  1 元硬币那么大,或者再大点。钢丝直径 0.5 到 0.7。
固定要求就是牢固。
因为是民间的,要漂亮些。
也想过用注塑法制造这片塑料时,把钢丝放里面。但因为塑料太薄,钢丝容易露出。就算不露出,强度也肯定不够。
还有个办法是在塑料上打几个洞,“别”在钢丝上。其实目前的原型就是这样的,可太难看了。
还想过用胶粘,可钢丝这么细,恐怕粘不住。
还想过用两片塑料夹住钢丝,可这样厚度就要翻倍了,不到万不得已不想这样。
看了市场上很多玩具、日用品,都没有类似的东西,无从借鉴。
不知大侠们有何妙计,多谢了!

网友:
(ง •̀_•́)ง:塑料件分成两片,然后把钢丝夹中间,焊塑料!
另外,你可以参考  牙线 制作的方法

网友:
钢丝中间压扁,打孔,注塑。

网友:
箍到外圆。。。。。。

网友:
树叶的样式

网友:
数量如何?一根钢丝就串一个塑料片吗?

网友:
随便你去个花店,让他们用胶枪帮你把钢丝和塑料片粘一起就行了,然后你看看效果,其实原理和小孩子的发夹一样,你看那些发夹都是用胶连接塑料和铁的!

网友:
用打火机饶一下钢丝,趁热按在塑料上

网友:
既然是产品,外观一定要好看。
建议粘接处,将金属丝压扁,既可以增大和塑料片的接触面,也可以增加强度。
塑料片也一样,一分为二,和压扁的金属一同再压合。
齐活。

网友:
包胶注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