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要求表面处理

楼主(2023-09-25):
7075铝合金产品内部需要阳极氧化处理,外表面需要喷军绿三防漆(色号待定),需要长期耐盐雾,耐腐蚀,防锈,不知道该怎么在技术要求那块写了,怕我写的机加看不懂,朋友们可以教一下怎么写吗,怎么提要求,挺着急的[qq]1773258584[/qq]

网友A:
先和加工厂沟通

网友B:
这就看得懂了,先阳极氧化后表面喷烤漆,不就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看得懂了,先阳极氧化后表面喷烤漆,不就是这个意思了

氧化完了 在喷涂 貌似不行吧 我听我们外协说  如果需要氧化喷涂需要标明  好像工艺不一样

网友(点评):
阳极氧化和导电化学氧化都是铝材喷漆的前处理方法。

网友D:
1.Al/Et·A(S)20·S;(铝材,电化学处理,硫酸阳极氧化,氧化膜厚度20μm以上,封闭)
后面还要喷漆,也可以根据防护要求将20改为10。
2.喷漆这块不同单位的要求不一样,包括底漆、面漆、外观等,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标准。
一般都需要规定底漆的标准和种类、油漆干膜厚度,以及面漆的名称代号、干膜厚度、外观要求等,比如无光、粗花、颜色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Al/Et·A(S)20·S;(铝材,电化学处理,硫酸阳极氧化,氧化膜厚度20μm以上,封闭)
后面还要喷漆,也 ...

好的,感谢[抱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和加工厂沟通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氧化完了 在喷涂 貌似不行吧 我听我们外协说  如果需要氧化喷涂需要标明  好像工艺不一样

好像是的,有的人说可以氧化完喷漆,有的说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氧化完了 在喷涂 貌似不行吧 我听我们外协说  如果需要氧化喷涂需要标明  好像工艺不一样

为什么不行呢?实践出真知,这事我们没少干,有些客户寄样过来调色的,氧化厂又不是我开的,那一两件样品氧化厂哪里能调好,很多时候都是跟客户沟通好,氧化好后,要么接受,要么喷漆,调漆能调到九成以上

网友E:
这个问题,可以请教花版@一朵娇粉嫩的花 呱唧呱唧~~

网友F:
烟雾,腐蚀,防锈需要多长时间?这几项关系到 氧化和喷涂怎么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可以请教花版@一朵娇粉嫩的花 呱唧呱唧~~

谢大侠邀请

氧化膜标注其实正常情况简单标注为   阳极氧化/硬质阳极氧化,膜厚XX微米,颜色(要求不高直接写本色/蓝色等,或者参考Pantone等标准色号)
喷漆可以指定色号,要求漆的类型(例如粉体涂装,环氧/丙烯酸等等),要么指定油漆牌号(指定厂商),要么直接写耐蚀性要求,对油漆种类等等不作要求,
耐腐蚀性等要求这个就直接可以写清楚,要求耐中性盐雾/酸性盐雾/铜加速盐雾/划叉测试等等,写清楚多少小时,参考哪个国标测试方式即可

具体可以参考该文献
GB-T13911-1992金属镀覆和化学处理表示方法
这些都是小细节

我更想说的是,

阳极氧化和涂装其实是两个比较冲突的工艺,阳极氧化膜应为硬度高,膜层薄,在受热情况下铝合金基材和氧化膜的膨胀系数不一样,导致在一定温度之上氧化膜会产生微裂纹,对耐蚀性会有较大影响,
我的经验是10um的氧化膜在6系和5系铝上应该在100摄氏度附近可以膜层不破裂,不同的产品结构会有影响
所以如果采用先氧化后喷涂的统一,需要注意油漆的干燥温度

如果采用先喷涂再阳极的方式,那么对涂层的耐蚀性能又会要求极高,在强酸强碱高温情况下涂层不能脱落,不能变色,不能影响涂层耐腐蚀性能,

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很多小型工厂在这个方面研究很少,需要楼主注意这些问题

网友(点评):
我们常用的脂肪族聚氨酯磁漆,干燥温度就有室温和60-70。还有丙烯酸磁漆等。

网友(点评):
不是每种油漆都能和阳极膜很好的附着的,树脂的选择很重要

网友H:
怎么感觉像电泳一样。先阳极氧化再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大侠邀请

氧化膜标注其实正常情况简单标注为   阳极氧化/硬质阳极氧化,膜厚XX微米,颜色(要求不高 ...

感谢大佬地分析,对我帮助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感觉像电泳一样。先阳极氧化再喷漆。

不清楚什么工艺,但是表面要求是里面有氧化膜,外表面喷指定色号的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烟雾,腐蚀,防锈需要多长时间?这几项关系到 氧化和喷涂怎么做。。

我就是不懂这些,但是人家给我要求了里面有阳极氧化膜,外表面喷指定色号的漆,还要长时间耐盐雾,抗腐蚀,还不能掉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懂这些,但是人家给我要求了里面有阳极氧化膜,外表面喷指定色号的漆,还要长时间耐盐雾,抗腐蚀 ...

盐雾类的国标。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盐雾类的国标。参考吧。

感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