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焊接工艺的焊接技巧

楼主(2023-09-25):
01
MIG焊接

01
保持1/4—3/8英寸的焊丝杆伸长(从焊枪头伸出的焊丝长度)
02
焊接薄板时使用小直径焊丝;焊接厚板时使用大直径焊丝和大电流焊机。
03
使用正确的焊丝焊接工件。不锈钢焊丝焊接不锈钢、铝焊丝焊接铝、钢焊丝接钢。
04
使用正确的保护气体。二氧化碳非常适合焊接钢材,但是用来焊接薄板则可能温度过高,应使用75%氩气和25%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焊接较薄的材料。焊接铝则只能使用氩气。焊接钢时,你也可使用3种气体组合成的混合气体(氦气+氩气+二氧化碳)。
05
要达到控制焊道最佳的效果,应保持焊丝直接对准熔池的结合边缘。
06
当焊接操作处于一个非正常位置的时候(立焊、横焊、仰焊),应保持较小的熔池来达到对焊道的最佳控制,并且尽可能的使用直径最小的焊丝。
07
确保你所使用的焊丝尺寸与套电嘴、衬管、驱动滚轮相匹配。
08
经常清理焊枪衬管和驱动滚轮,以保持焊枪口没有飞溅。如果焊枪口堵塞或者送丝不顺,则将其更换。
09
焊接时尽量保持焊枪笔直,以避免送丝问题。
10
焊接操作时双手同时使用以确保焊枪的稳定,且尽可能这样做。(这同样适用于焊条焊、TIG焊和等离子切割)
11
将送丝机的焊丝盘和驱动滚轮松紧度调节在刚好足够送丝,不要过紧。
12
焊丝不用时,将其保存在干净和干燥的地点,避免受到污染而影响焊接效果。
13
用直流反极性DCEP电源。
14
拖(拉)焊枪技法能获得较深的熔透和较窄的焊缝。推枪技法则能获得较浅的熔透和较宽的焊缝。

02
铝材焊接

01
最适合焊接铝材的是拉丝式焊枪,如果你无法使用这种焊枪的话,尽量使用最短的焊枪以便保持焊枪的笔直;只能使用氩气作为保护气体;在焊接铝材的时候只能使用推枪手法。
02
如果你发现有送丝问题,可以试一试尺寸比焊丝大一号的导电头。
03
焊铝时最常用的焊丝是较软的标准焊丝。而另一种则要硬一些(较容易送丝),它主要用于硬度和强度要求更高的焊接操作中。
04
在焊接开始前要做好铝材表面氧化层的清除工作,使用专用的不锈钢刷来清除氧化层。
05
焊接结束时填充好弧坑以防止裂缝。一个办法就是在焊后将焊枪在熔池中停留数秒。

03
自保护药心焊丝焊接

01
焊接时使用拉(或拖)枪技法。
02
保持焊丝的清洁和干燥以达到最佳的焊接效果。
03
这种焊接类似焊条焊,因为焊后焊缝表面的熔渣层必须在焊接完成后清理干净。清渣时可以使用敲渣锤和钢丝刷。
04
自保护药心焊丝焊不需要多余的保护气体容器。(保护药剂在焊丝里面)。这个特点使得其非常适合使用在户外作业,因为在户外使用保护气体很容易被吹散。
05
自保护药心焊丝焊在焊接薄板时要比MIG焊困难。

04
TIG焊

01
非常适合薄板焊接——干净的焊接过程可以获得漂亮的焊接外观。
02
焊接钢材、铝材的时候使用氩气作为保护气体。
03
使用直流正极性(DCEN)焊接钢和不锈钢,使用交流焊接铝。
04
在TIG焊中一直使用推枪技法。
05
将钨电极的尺寸和套电嘴的尺寸相匹配。
06
焊接铝材——应使用纯钨电极。这样能在交流焊接时,钨极易形成球状尖端。
07
焊接钢和不锈钢——应使用含2%钍的钨电极。在直流正极焊时应把钨电极磨尖。

05
焊条电弧焊

01
大多数时候使用拖枪技法。
02
做好预防焊渣飞溅的准备。
03
保持焊条的清洁和干燥—遵循制造商的建议。
04
熔透:负极性直流电—最大熔透,交流电—中等熔透(也可能飞溅较多),正极性直流电—最小熔透。

06
电阻焊

01
电阻焊不适合用来焊接铝、铜或者铜合金。而只用来焊接钢和不锈钢。
02
要得到更大热量(电流输出),应使用较短电极臂。
03
如果是没有热量控制功能的焊机,应利用电极臂的长度来进行控制。例如,焊接需要低热量的薄板时采用较长的电极臂。
04
要注意较长的电极臂可能弯曲,且你还可能失去加压在焊缝上的压力。
05
要确保焊接工件之间没有间隙,否则焊接效果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6
保持两个电极臂对齐,以便电极相互对准。还有,保持调节合适的压力,不要太大或太小。
07
如果你需要工件的某一面焊后有很好的外观,你可以磨平(用机器)电极那一面。
08
经常清洁电极,否则输出(电流)会降低。还应给电极带上合适的保护套。

网友:
你这个都不行,还得是我的鸡屎焊,主打一个跟着感觉瞎b焊,焊上了就焊上了,焊不上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