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合查看表里的横线上面和下面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23-09-25):
横线上面和横线下面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区分与不同零件配合吧

网友:
一个是子装配体里配合,一个是总装配体里配合,,,猜的。

网友:
优先级,你这个"底部封板",应该是安装基准吧

网友:
配合对象为固定,大概率是

网友(点评):
以我对图形的理解来看

网友:
横线上面是装配体的配合,下一级是这个零件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