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符号代表啥意思?大神请解答

楼主(2023-09-25):
这是两块角铁拼接焊接的,这个焊接符号是啥意思??

网友:
全逢填缝满焊

网友:
V型坡口全焊透背面封焊,也就是要求双面焊全焊透

网友(2023-11-06):
我觉得首先要确认用的哪个标准

网友:
焊前V型坡口,背面封底焊。

网友:
环形周边焊,先背面V形满焊,再正面封底焊。

网友(2024-01-15):
V型坡口全焊透背面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