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气缸如何选型

楼主(2023-09-26):
回转气缸如何选型? 没搞过啊 大佬救我! 品牌亚德客 费斯托都行 ,急 ! 在线等

网友A:
直接找亚德客销售,他们会帮你算。或者你找亚德客选型手册,里面有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亚德客销售,他们会帮你算。或者你找亚德客选型手册,里面有计算公式。

看不明白  我按选型公式算了一下 扭矩需要200N.M 明显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明白  我按选型公式算了一下 扭矩需要200N.M 明显不对

这里最怕的不是扭矩,是惯量,惯量太大超过回转气缸本身的能量允许值直接就把内部齿轮甩断了。
你最好是找亚德客帮你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最怕的不是扭矩,是惯量,惯量太大超过回转气缸本身的能量允许值直接就把内部齿轮甩断了。
你最好是 ...

联系了  还没回我

网友:
2.7kg=27N  轴半径450mm=0.45m那么27*0.45=12.15Nm 这就是气缸的实际输出扭矩了

网友:
这么大个东西,用气缸,冲击会比较大。
而且大缸径的旋转气缸不便宜的,你这最少得100缸径。有这钱,不如直接上步进电机+减速机,价格差不多,而且运转比气缸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