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同轴度标注的作用

楼主(2023-09-26):
如题,教螺纹同轴度标注的作用?

网友:
不但没起到什么作用,反倒多领车间一顿骂,吃力不讨好

网友A:
意思是底圆要保证同轴度,你是没见过外螺纹或者内螺纹做歪的情况吧。
螺纹确实做不了定位圆,但是要求不高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下,我见过日本有一种设备的一个轴用的就是细牙螺纹定位,标注的时候也是对着螺纹去标形位公差,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点评):
以前在中日合资公司时,确实有见过日本图纸这样标注,内螺纹与外面的沉孔有同轴要求,不过精度没这么高。

网友:
要用螺纹大径来定位吗?还是怕穿不过去干涉?

网友B:
看场景咯,螺纹有同心度要求的就会标注。比如说这个图 屏幕截图 2023-09-26  。不光螺纹本体要求同心度。螺纹延长线都要求同心。。

网友:
我有时候也标,避免二次加工出现偏螺纹的情况。当然,我也没找到相应的规范...

楼主:
塑封芯片模具上用的,不是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底圆要保证同轴度,你是没见过外螺纹或者内螺纹做歪的情况吧。
螺纹确实做不了定位圆,但是要求不高 ...

就是日本企业的图纸,所以才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场景咯,螺纹有同心度要求的就会标注。比如说这个图。不光螺纹本体要求同心度。螺纹延长线都要求同心。。

能解释下,起什么作用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日本企业的图纸,所以才问问

其实就是起定位作用的。我们那个图纸比这标的还严,还有垂直度要求。这更就是你螺纹底圆和大圆柱要一刀做出来保证基本的同心度,然后加工螺纹最好是车出来保证好一点。如果人工用扳牙做螺纹就有拧歪的风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起定位作用的。我们那个图纸比这标的还严,还有垂直度要求。这更就是你螺纹底圆和大圆柱要一刀做 ...

螺纹底圆(小径)一般不参与配合吧,此时要求同心度感觉起不到作用啊,求师兄指导一下。

网友:
螺纹中径配合,歪的太远,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纹底圆(小径)一般不参与配合吧,此时要求同心度感觉起不到作用啊,求师兄指导一下。

我表达有误,不是底圆,是加工这个这个M6之前的φ6的圆柱要保证和φ8同心,然后车螺纹的时候就可以保证同心度了。
这种标法基本上是不允许手动扳牙的,因为会歪。

网友:
翻了一下TBI滚珠丝杆的资料,也没有这个同轴度要求。以前接触过的减速箱体,有些大螺纹是锁紧的,前后端还有孔轴配合,螺纹偏了就会拧不进去

网友:
哪位大神解释下,这个同轴度怎么检测的?

网友(点评):
可以用螺纹通规拧入,间接测量螺纹通规与基准的同轴度。

网友(点评):
头一次听说通规能干这活,那就再问下,你是测通规的什么位置?通规和被测螺纹的间隙不考虑吗?

网友:
有用过,这个看应用场景的,螺纹端端固定,光轴段作为销轴,不同轴会导致旋转不顺畅

网友:
用于类似于铰孔螺钉的地方

网友:
如果螺纹用螺母紧固的,没必要标同轴度

网友:
可能连接的地方有沉孔,圆柱部分要沉进去定位,螺纹同心度不好会拧不进去
或者是,装配后轴相对其它零件有一定的位置度要求,也需要螺纹同心度要好

网友(2023-10-31):
目的是螺纹装配后,两个件保证同轴度。

网友:
我会这么标,因为有一次供应商做的内螺纹是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