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垂直方向安装,会下沉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09-26):
如此图安装方式,电磁阀是SMC9320的中封阀

楼主:
补充一下图片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气缸内外漏,阀内漏。。。。

网友:
没看到楼主的图片,不知道具体安装方式。SMC培训资料介绍说中封结构存在中位泄漏问题,不知道是否与此相关。

网友A:
中封阀会缓慢泄气的,只能保证不会突然掉下来。要完全保持住气压建议使用先导单向阀配合气路实现。而且电磁阀得用中泄的。

网友(点评):
我之前用的都是中压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封阀会缓慢泄气的,只能保证不会突然掉下来。要完全保持住气压建议使用先导单向阀配合气路实现。而且电磁 ...

(๑•̀ㅂ•́)و✧:;用中压阀,行不!?

网友(点评):
可以,但不能要求太高,负载,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๑•̀ㅂ•́)و✧:;用中压阀,行不!?

我说的那些有个前提,那是在突然断气保持住气缸动作的。但是楼主也没说明是断气了还是没断气。。。
使用中压阀的话,气缸应该会缓慢伸出吧。

网友(点评):
⁽⁽ଘ( ˊᵕˋ )ଓ⁾⁾中压阀为什么会慢慢伸出来缸内阀芯两端都有压力的啊ϯ

网友(点评):
中压阀配合先导单向阀

网友:
中封阀会泄露,想要不下滑,加个诱导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那些有个前提,那是在突然断气保持住气缸动作的。但是楼主也没说明是断气了还是没断气。。。
使用 ...

没断气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