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复绕如何夹住线盘,让他和转轴一起运动

楼主(2023-09-26):
如题,我这边加工完成后需要更换线盘,但是我现在用 的方法是在转轴上两端用固定环去卡住线盘,然后线盘和转轴一起旋转,但是目前就是有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两侧用固定环卡住线盘夹紧力不够,稍微一使劲线盘就松了,就不会和转轴一起转了,而且每次安装固定环的时候很麻烦,我要用力往里面使劲推才能卡住,不然根本就夹不住,想问问老哥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求做复绕或者电线/光纤相关方向的大佬的大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两个固定环朝向线盘的面上,做出可以插入线盘空孔内的凸台(粗销子),当固定环随着转轴转动时,固定环上的凸台就可以拨动线盘转动了,不至于打滑空转,固定环也用不着使劲挤压线盘了。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点评):
这种可能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
参考鸡心夹头的使用

网友:
涨轴考虑过没

网友B:
直接给你上答案,卷通上的两个卡槽的得用上

网友:
做绕线机的话,建议用膨胀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固定环朝向线盘的面上,做出可以插入线盘空孔内的凸台(粗销子),当固定环随着转轴转动时,固定环上的 ...

就是做一个凸台然后,到时候用固定环那个小开槽卡住这个凸台,然后带动他旋转对吗,大佬

网友(点评):
凸台(粗销子)是固定在固定环上粗销子克扎进到线盘的空孔内。

网友(点评):
凸台(粗销子)是固定在固定环上的,粗销子可插进到线盘的空孔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你上答案,卷通上的两个卡槽的得用上

感谢老哥,之前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不知道光纤盘那两个空口的尺寸,手动测量也不准,那时候是用3d打印,去打印的这个凸台,然后实际安装的情况下塞不进去,我后来磨了半天才安装进去,但是也不好拆卸,所以后来就没有用这种方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之前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不知道光纤盘那两个空口的尺寸,手动测量也不准,那时候是用3d打印, ...

目前市场上都是这种做法,这种卷筒,那个槽就是给你卡位用的,卡位块间隙留大点都没事的

网友C:
从你的描述上,使劲推就能卡住,是不是可以在抱紧环与线盘之间增加橡胶环,轻轻推就可以了改动小  可以试试

网友:
是要求盘和轴100%同步转没有一点间隙吗?如果不是,焊丝盘怎么固定你就怎么固定,插条铁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市场上都是这种做法,这种卷筒,那个槽就是给你卡位用的,卡位块间隙留大点都没事的

感谢老哥,我看看抽时间我去手动量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 采用锥套+轴向锁母锁紧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描述上,使劲推就能卡住,是不是可以在抱紧环与线盘之间增加橡胶环,轻轻推就可以了改动小  可以 ...

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2023-11-10):
引用 网友A:
两个固定环朝向线盘的面上,做出可以插入线盘空孔内的凸台(粗销子),当固定环随着转轴转动时,固定环上的 ...

老哥,如果要是电机反转,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间隙啊

网友(点评):
胸弟,你还要反转无间隙呀,早说嘛 那就要上气涨轴

网友(点评):
是得有点间隙,方便安装拆卸,如果没有间隙无法安装拆卸。至于反转,那点间隙会影响线盘运行吗?

网友(点评):
反转启动后,原有的间隙会随着启动转到另一侧,不会影响反转运行吧?

网友:
参考自动打包机的带盘,轴端加工螺纹,注意旋向和线盘转向的关系

网友:
固定环用来左右限位就可以了,定位的话参考前面大哥的办法,固定环内孔可以做大点,不用跟柱子精配合,能锁紧就行了,固定环加凸台销,两个凸台贴着料盘两个方向的凹点锁紧固定环,正反转都可以带着料盘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你上答案,卷通上的两个卡槽的得用上

老哥有这个凸台的尺码嘛,谢谢拉

网友:
使用带锥度凸块,方便和法兰盘上的孔对上。

网友:
内侧在锥度的固定顶锥,带随动销,外侧带锥度的梯形螺母,直接拧死,要注意旋转问题

网友(2024-01-07):
我觉得这个设计可以更好的优化一下,一个固定端,一个从动端,固定端输伺服出动力,从动端夹紧的时候用气缸来实现夹紧力

网友:
个人认为  做个钣金件利用那个夹紧环的手柄那个螺纹 把手柄当螺栓 固定一下就行了   看情况不用精确计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