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天圆地方怎么才能做出来

楼主(2023-09-26):
圆的直径和方的尺寸,还有高度,有什么比例关系才能保证做出来吗

网友:
通过几何关系可以展开放样。

网友:
有软件你输入尺寸后可自动计算的。

网友:
学过画法几何吗?肯定没!

网友A:
随便画了一下,请楼主参考。文件如解压不了,请改格式为zip后再解压。

网友:
五楼厉害

补充内容 (2023-9-27 15:48):
这不是夸夸人嘛,

网友(点评):
钣金的基本操作,,,

楼主:
意思是能展开钣金就一定能做的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画了一下,请楼主参考。文件如解压不了,请改格式为zip后再解压。

请问你的折弯角是怎么做到没有圆角的?我做的圆角看起来特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折弯角是怎么做到没有圆角的?我做的圆角看起来特别大

下载压缩文件,很简单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你可以加我一下我发个数模给你你就明白了,在这上面说不清楚

网友:
就是放样折弯但是你要注意圆和方都要留一个缺口

网友:
40多年前,我的师傅升工资考试就是做的这个。

网友(点评):
现在模型展开太简单了

网友(点评):
过去都要用牛毛毡放大样,剪出来样,合适了才敢剪铁皮。

楼主:
我会画,会放样折弯,就是想问能画出来或者展开出来就代表这个钣金件就能做出来吗,,有没有能展开出来但是实际很难折弯做出来

网友(点评):
有,楼上画的那些都很难折,有点抗刀

网友:
你是要自己加工么,还是只是要个成品,只要成品淘宝找个做通风管道的厂家发参数给他们就可以给你做了

楼主:
所以我就想问圆直径和方孔尺寸,还有高度有没比例关系、或者实际经验,哪些很难或者做不出来,到时我设计的话可以避免

网友(2024-01-16):
天圆地方制作跟你的制作工艺、加工设备及制作要求有关。
1、天圆地方很少有一张展开板进行折弯焊接的,正常2、4片折弯后矫正拼装。当然尺寸更大的话会分更多片,毕竟板材尺寸和设备规格都有限制。
2、天圆地方的圆弧制作通常用折弯机或者卷板机压制,拼接焊缝基本布置在中心位置,像社友发布的三维图留缝的位置。卷板机可用在2片拼装的情况。毕竟折弯机折弯刀上方空间不足易抗刀。
3、不是特别极端的材质和尺寸,常用的材质、尺寸规格,大体都可以制作出来,就是误差精度、成本、拼缝多寡和应力的问题了
4、这个下料排版挺关键,特别是多段压制再拼接的时候。

网友:
不一次折出来,可以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