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视图的草图能否是曲线或者是节圆?

楼主(2023-09-26):
问:如图所示,能否一草图的圆做剖切线生成剖视图?

网友:
可以,,,,,,先选中草图,再点剖面

网友:
楼主尝试用断裂的剖视图或者局部视图命令试下。

网友:
可以用局部剖,那个剖面草图是自己画的,可以是任意形状任意位置。

网友:
可以。局部剖,剖面图的形状是需要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