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热处理要求算高吗?

楼主(2023-09-27):
请问各位大师,30Cr3MoA 这样的材料做整体氮化,氮化层要求0.1-0.15mm,十分的话,难度要求能达到多少,变形程度能控制到多少?有哪家可以做到不

网友:
基本没变形。。。。。。就相当于表面镀了一层极薄的硬化层(镀层厚度方向指向材料内部)。

网友:
一般不变形,看你零件是什么形状

网友:
渗氮层很薄的,达不到你这个厚度

网友:
渗氮温度一般在500-570℃,渗氮时间根据模具渗氮层深度的要求确定。根据经验,渗氮温度为510℃时,渗层深度≤0.4mm, 38CrMoAl钢的渗氮速率为0.01-0.015mm/h

网友:
渗氮层太厚了吧?

网友:
氮化层要求0.1-0.15mm

请问lz如何检测氮化层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