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耐130℃高温的透明材料

楼主(2023-09-27):
在找一种耐温材料,作为观测窗口用,需求如下:1、作为观察窗口,能透光,透明为佳;

2、耐温,能够久在130℃环境下稳定不分解,不易与其他各类材料反应;
3、易于加工,可钻安装螺纹孔。
请问是否有了解或使用经验的友友,不吝分享。

楼主:
附拟应用图两张。安装空间有限约40mmx30mmx5mm,在卡槽里需要能顺畅滑动,所以采用玻璃安装的话难度比较大。

网友:
玻璃
为什么非要加工钻孔呢?另外做机加件固定不行?

网友A:
高硼硅玻璃?不好加工可否用个铁框给压死在设备上。

网友:
亚克力

网友(点评):
超80℃就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
为什么非要加工钻孔呢?另外做机加件固定不行?

您好。谢谢回复。附两张拟应用的图上来了,您可以再看看。安装尺寸比较刁钻,这个在槽口还需要滑动,不应该有凸出滑槽的实体。

网友(点评):
中间零件透明,再发一张轴测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硼硅玻璃?不好加工可否用个铁框给压死在设备上。

谢谢您的回复。我有附两张拟应用的图。这个为一个原有结构改善,安装尺寸有限,需要开口改的工件这个在槽口还需要滑动,玻璃的话可能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C:
你可以去问一下亚克力板这玩意可以耐一定的温度具体我不太清楚,亚克力板很好打孔,或者的话还有就是pc板这玩意可以耐温135度好像是。建议往耐高温塑料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去问一下亚克力板这玩意可以耐一定的温度具体我不太清楚,亚克力板很好打孔,或者的话还有就是pc板这 ...

亚克力的热变形温度是80℃,比PC的低不少。目前我这边也有使用过PC材料的板子,在使用时尺寸跨度大时,但容易弯曲变形。普通PC耐热性是您说的135℃,可能需要特殊处理加强后耐热性会提高一点。

网友D:
做个金属框架,中间镶个钢化玻璃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回复。附两张拟应用的图上来了,您可以再看看。安装尺寸比较刁钻,这个在槽口还需要滑动,不应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金属框架,中间镶个钢化玻璃呗

谢谢您,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回复。附两张拟应用的图上来了,您可以再看看。安装尺寸比较刁钻,这个在槽口还需要滑动,不应 ...

是图示形式接触滑行的

网友E:
F46 PFA都可以耐温到200℃,也好加工,但耐磨和透明度都稍差。其实做观察窗最好是高硼硅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个金属框架,中间镶个钢化玻璃呗

这个想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F46 PFA都可以耐温到200℃,也好加工,但耐磨和透明度都稍差。其实做观察窗最好是高硼硅玻璃。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没搞懂,为何是玻璃滑动,玻璃外边做边框,在滑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硼硅玻璃?不好加工可否用个铁框给压死在设备上。

高硼硅玻璃,正解。

网友:
这温度别考虑非技术材料了 温度和耐磨都太差 金镶玻璃是正解

网友:
玻璃嵌牙套

网友(2024-03-11):
PES PEI 耐温可以达到  长期160不变形   一般都是色透的

网友F:
PEI的特点是在高温下具有高的强度、高的刚性、耐磨性和尺寸稳定性。

(2)PEI是琥珀色透明固体,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就有固有的阻燃性和低烟度,氧指数为47%,燃烧等级为UL94-V-0级。

(3)PEI的密度为1.28~1.42g/cm3,玻璃化温度为215℃,热变形温度198~208℃,可在160~180℃下长期使用,允许间歇最高使用温度为200℃。

(4)PEI具有优良的机械强度、电绝缘性能、耐辐射性、耐高低温及耐疲劳性能和成型加工性;加入玻璃纤维、碳纤维或其他填料可达到增强改性目的。

PES 主要运用
1、耐热性,热变型温度在200~220℃连续使用温度为180~200℃,UL温度指数为180摄氏度

2、耐水解性,可耐150~160℃热水或蒸气,在高温下也不受酸以及碱的侵蚀。

3、模量的温度依赖性,它的模量在-100℃到200℃几乎不变,尤其在100℃以上比任何一种热塑性树脂都好

4、抗蠕变性,在180℃以下的温度范围内它的抗变性是热塑性树脂当中优异的一种,尤其是玻璃纤维增强PES树脂比某些热固性树脂还好

5、尺寸稳定性,线膨胀系数小,而目其温度信赖性也小是它的特点,特点是30%玻璃纤维增强PES树脂,其线膨胀系数只有2.3x10-5/℃,并且直到200℃依然能够保持与铝相近似的值。

6、耐冲击性,具有与聚碳酸酷相同的耐冲击性,不增强的树脂可以铆接,但对尖细的切口较敏感,所以在设计上一定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PEI的特点是在高温下具有高的强度、高的刚性、耐磨性和尺寸稳定性。

(2)PEI是琥珀色透明固体,不添加 ...

谢谢指导!

网友:
特种玻璃。也有特殊材料,价格非常贵,而且达不到楼主那么完美的要求。

网友(2024-08-28):
需要高透明的可以选EMS的PA12,这款材质我很多项目有用到。 我的一些奶瓶客户用这款材质去做产品。联系我给你推荐。13802423631

网友:
正常是用玻璃。高硼玻璃、铅玻璃。这么高温度的透明玻璃没有接触过。结构上想想办法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