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如何布置?

楼主(2023-09-27):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如图,红色的是一根轴,具有一定的转速且可以产生轴向位移,黄色的是一个承压件,不转动。工况是这样的:
1、首先是在F1作用下,通过承压件传递轴向推力到红色的转轴上,推动其进行轴向位移直至目标位置
2、F1撤掉,F2开始工作,推动转动轴回到初始位置
我想用能传递推力的轴承作为黄色承压件与红色转动轴之间轴向力的传递件,很久没弄机械设计的东西了想了半天想不明白。。。求教求教!

网友:
类似活动顶尖?

网友A:
没有尺寸速度精度负载寿命使用环境成本等具体要求,那就直线轴承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尺寸速度精度负载寿命使用环境成本等具体要求,那就直线轴承呗

转动轴转速会到5000r/min,能行吗

网友(点评):
转速那么高,要不润滑油加个冷却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动轴转速会到5000r/min,能行吗

那肯定不行,直线轴承几乎就是工业垃圾,木工机械之类可以简单用用

楼主:
感觉不太像,红色转动轴是可能一直存在转速,且转速较高的,而黄色承压件是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不行,直线轴承几乎就是工业垃圾,木工机械之类可以简单用用

我一开始是想用角接触球轴承的,虽然转速可能达不到,但是好像能满足轴向推的情况,就是不知道怎么布置。。

网友(点评):
速度没问题 你的提问表诉不清楚

网友B:
机床主轴的排布结构,后面放个推的结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主轴的排布结构,后面放个推的结构就行了

好的,我先看看

网友:
角接触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主轴的排布结构,后面放个推的结构就行了

很多东西忘记了。。。哥,你看这样子步骤轴承可以吗?

楼主:
这样子可以吗?

网友C:
又要出幺蛾子?那么高转速,载荷,润滑,散热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要出幺蛾子?那么高转速,载荷,润滑,散热怎么搞。

润滑散热这里确实是个问题,暂时还没考虑到…现在还在原理性的问题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东西忘记了。。。哥,你看这样子步骤轴承可以吗?

把主轴塞到套筒里,后面用油缸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主轴塞到套筒里,后面用油缸推

是的,我就是这么布置的,就是轴承这一块有点搞不太清楚哥,你看我这样布置轴承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