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脚支撑板 连接方式以及先后顺序

楼主(2023-09-27):
如图,夹具的地脚支撑板是可调的,但是不确定是怎么连接的?比如 3  是调整完之后再焊接固定?还是1.  2  .3  直接先焊接在一起,然后在调整?亦或者先把1和2焊机在一起,调好后在焊接三?  哪位大佬有了解吗?

网友A:
你123焊完也不影响你调高吧
你焊3的意义是什么?你焊2就已经固定了呀,就算你焊3是为了限位第三层那个板,但是你3的高度也不对呀

网友:
一般是先焊再加工调整,因为焊接温度高,会导致钢板局部退火变形产生应力.精度要求高的话,焊接之后还需要回火,然后再机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123焊完也不影响你调高吧
你焊3的意义是什么?你焊2就已经固定了呀,就算你焊3是为了限位第三层那个板, ...

第三层板,那个螺栓连接孔是通孔,

网友:
底层开缺口是什么作用,排水么?

网友:
调好焊接,现场焊接。。。

网友(点评):
是焊1和2之间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1/3,,,,,2 是调整板,说不定以后还要调整,焊接了,怎么调换。

网友:
这结构谁想出来的?感觉脱裤子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