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螺丝和不锈钢螺丝,拧动所用力为何不一样?

楼主(2023-09-27):
同样的螺孔,拧标准碳钢螺丝用手可以拧动,  而用不锈钢螺丝要用扳手才能拧动。

请问各位社友们,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螺纹尺寸公差不一样,不同厂家做的,质量参差不齐的,很难一样,也就有了松紧

网友(点评):
没毛病,而且就算是同一家生产的螺丝也会有拧不进去的失败品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互相调货,有时候也不确定就是那一家生产的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是:不锈钢比碳钢软,拧进去的时候,不锈钢螺纹变形,所以手拧不动,得用扳手

网友:
不锈钢的切削力大,放置一段时间有变形,螺纹外径比碳钢略大,

网友:
感觉要看拧紧力是多少 都是收拧进去的应该都可以手拧出来
只能说不锈钢比较“软” 齿更容易受力变形

网友:
螺丝牙直径不一样,你仔细看看,不锈钢的软,有可能个别牙坏了

网友:
不锈钢相对比较软,拧紧自带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