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说,我就搞懂了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的区别

楼主(2023-09-27):
话说汽车悬挂系统是指车身与轮胎间的支撑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减震器、弹簧、稳定、导向机构等部件,其作用就是吸收和过滤掉来自地面的震动。

就像一个美女穿鞋,如果穿高跟鞋,那么来自地面的震动就大,而如果穿运动鞋,则会舒适很多。

悬挂分类

悬挂系统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非独立悬挂系统,另一种是独立悬挂系统。

先说非独立悬挂。非独立悬挂是指左右两个车轮通过一支车轴连接,不能单独地上下跳动。如图a所示:

再说说独立悬挂。独立悬挂是指前后、左右四个车轮单独通过独立的悬挂装置与车体相连,可以各自独立地上下跳动。如图b所示:

那么这两种悬挂都有什么特点呢?

《美人鱼》中珊珊走路的姿势很不一样,甚至有些怪异:步子迈不开,走路比较慢,呈小幅跳跃状态,振动比较大。

通过后期的电影揭秘我们发现,在拍摄美人鱼走路的那段场景时,美人鱼扮演者林允是把自己的双条腿绑在一起的。

我们很容易理解,如果将双条腿绑在一起走路,两只脚互相影响,身体平衡性较差,振动较大,松绑后两只脚可以互不影响,身体平衡性好,振动较小。

而这也正是非独立悬挂和独立悬挂的特点和区别。非独立悬挂好比是一个人绑着腿走路,开叉较小;独立悬挂是两腿自由行走,开叉比较大。

其实还可以理解为女生穿不同的裙子,穿超短裙就是独立悬挂,长窄裙就是非独立悬挂。

如果把左右车轮看作为人的左右脚,那么而非独立悬挂可以看作是将两只脚捆绑在一起,两只脚不能独立运动,而是互相影响。

独立悬挂则可以看作是两条腿没有被捆绑,左右脚是相互独立的,左脚右脚之间的动作不会受到对方牵制。

通过上面这些,相信你可以很容易理解两者的优缺点。

还是先说非独立悬挂。

优点主要有四点:一是左右轮在弹跳时会相互牵连,轮胎角度的变化量小,进而轮胎的磨耗也小;二是车身高度降低时不容易改变车轮的角度,使操控的感觉保持一致。三是构造简单,制造成本低,容易维修;四是占用空间较小,可降低车底板的高度。

缺点是左右轮在弹跳时会相互牵连,从而降低乘坐的舒适性及操控的安定性。

再说说独立悬架

其优点是可以减少车身受到的冲击,提高了车辆舒适性;行驶稳定性好。缺点是系统结构复杂、成本高、维修不便,且因为结构复杂,它还会侵占一些车内乘坐空间。

通常来说,现在汽车前悬挂都是采用独立悬挂,而后悬挂则有所不同,相对低端些的车型使用的是非独立悬挂,而中高档车使用的则是独立悬挂。

网友:
那两个动画有问题,独悬一样的跳,只是左右干扰小。

网友:
好,讲的通俗易懂,大伙都爱看

网友(2024-10-29):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搞懂了

网友:
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