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导向方式,哪种更加合理

楼主(2023-09-27):
这种用定位销配合槽型孔的定位方式在自动化机械上用的很多,但是哪种更加合理了?
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方式2更加合理

网友A:
装个键不好过装两条销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键不好过装两条销钉吗?

目前没见这么用的

网友B:
方式一完全就是错的

网友C:
导向一般用滑块,防转可以边上加挡边,螺栓顶边,可以参考马达基座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向一般用滑块,防转可以边上加挡边,螺栓顶边,可以参考马达基座设计。

我只想单纯讨论图中的两种方式,其他的不考虑

网友:
这是要滑动导向吗?还是要定位哦

网友:
导向或定位零件之间距离尽量远 屏幕截图 2023-09-27  这样比较合理。

网友:
半斤八两

网友:
不能直接板上开个槽吗

网友D:
GB/T1097-2003,标准的导向平键,比上面两个好用多了

网友E:
可以在底板上做定位挡边做导向同时防转吗

网友:
个人觉得两个差不多 而且方案二 不能一次加工 开成一个槽吗

网友:
方案二两个定位槽太接近了,定位不精准,特别零件尺寸大的时候

网友:
一般用单边靠销应该就好了,不用专门开精孔腰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GB/T1097-2003,标准的导向平键,比上面两个好用多了

确实是的,用1097导向平键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底板上做定位挡边做导向同时防转吗

这种底板开槽加工量太大了

网友(点评):
你开的两个腰孔不就相当于槽吗

网友:
实际上还是4个长孔,两侧分别两个才起效果,刚才有个一前一后的,还是起不到真实的导向效果,

网友:
你第一个那种也不可能没有间隙,两个销子距离近,会有转动效应,具体要看你定位精度要求,

网友:
第一种完全是坑人的。。。。。

网友:
证书兼职

网友:
从定位精度来说,第一种更合理,从加工工艺来说,第二种稍微简单一点点,对于目前机加件普遍采用的CNC加工来看,两者区别不大,综合考虑第一种方案要好于第二种方案。严格来说,第二种方案属于无效设计。

网友:
第一种是哪个天才设计师的作品,第二种有点脱裤子放屁,有更可靠的方式为啥要用这两种

网友:
方法二中在侧边加销钉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式一完全就是错的

老师,为什么说第一种是错的呀,求指导

网友:
好像两种都有点问题

网友:
错开 共线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点评):
共线才能导向和防转,两个销相当于面接触了,错开才是错误的

网友F:
都开腰孔了再去搞这种精度这么高的孔不是脱裤子放屁么。不如啥都不要带着螺钉调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开腰孔了再去搞这种精度这么高的孔不是脱裤子放屁么。不如啥都不要带着螺钉调节啊

腰型销控,防止左右跑位以及转动,单螺丝腰孔会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