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文件保存问题

楼主(2023-09-27):
假设我打开一个零件做了修改,但是不保存。当我再次打开时,是我修改之后的状态,哪位大神告知一下怎么取消这个设置啊

网友A:
是自动保存了?取消自动保存试试

网友B:
世所罕见,solidworks根本没有自动保存的功能。
所以这种事无图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世所罕见,solidworks根本没有自动保存的功能。
所以这种事无图没真相

这你叫我怎么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动保存了?取消自动保存试试

这一栏都是灰色的

网友:
没用其他插件或者集成软件吧,不然单Solidworks没保存就关闭都会提示是否要保存的

网友(点评):
有公司开发的宏程序

网友:
备份的重要性,零件修改之前要做好版本备份

网友C:
|初次登录发表于 09-27 15:27世所罕见,solidworks根本没有自动保存的功能。

所以这种事无图没真相
有的,以前我也不知道可以自动保存,后来看设置里有,但我不喜欢自动保存,就关闭了

网友(点评):
设置是自动恢复(相当于一个备份)和保存提示,并没有自动保存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以前我也不知道可以自动保存,后来看设置里有,但我不喜欢自动保存,就关闭了

在哪里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以前我也不知道可以自动保存,后来看设置里有,但我不喜欢自动保存,就关闭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实在不行你把软件重装或者重置为默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