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棒吹干之后表面有白色水印,哪位老哥懂得

楼主(2023-09-27):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台吹干设备但是吹干之后硅棒有一面或有这个白色的水印,现在甲方让我们想办法去解决,我感觉是水里面有杂质的原因但甲方一直说是设备问题他们的水对于工件影响不大,有对这个懂得老哥吗?

网友A:
我来顶一下吧

网友B:
我记忆中这个表面是不是经过一种酸液清洗的,在吹干前还要经过清水清洗,是不是少了道工序
以前这个不是用的烘干的么?10几年了,记不清了

网友C:
大概率可以排除他们厂家的水有杂质,因为多晶硅的清洗二十道左右工序了(各种清洗介质都有严格监测的)。

如果楼主设备是吹气的话,大概率是气体中带来的污染源导致的。

可以考虑考虑净化一下气源,是否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忆中这个表面是不是经过一种酸液清洗的,在吹干前还要经过清水清洗,是不是少了道工序
以前这个不是用 ...

我也不知道现场我们进不去进现场他们说要备案才可以进去的,但是后面是没有烘干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顶一下吧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可以排除他们厂家的水有杂质,因为多晶硅的清洗二十道左右工序了(各种清洗介质都有严格监测的)。
 ...

感谢,我一会去和甲方说一下,但是他们说他们在用一种酸性清洗剂之后就是用循环水冲洗了2分钟就直接过来吹干了,吹干的话我们用的是一个高压风机上面就是普通的一个最普通的过滤网

网友D:
曾经我们有款机器是清洗黑色橡胶制品,洗出来也都是白乎乎的,热风吹干。后来在清洗的水里加了某种化学添加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忆中这个表面是不是经过一种酸液清洗的,在吹干前还要经过清水清洗,是不是少了道工序
以前这个不是用 ...

前面的步骤都是一样的但是后面有没有烘干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我们有款机器是清洗黑色橡胶制品,洗出来也都是白乎乎的,热风吹干。后来在清洗的水里加了某种化学添加 ...

他们一直说的就是水没有问题哎

网友D:
以前我们纯化水洗,干燥后表面都有白色的不知道啥印迹。何况自来水。

网友E:
这种一般跟吹的风关系不大,大概率是表面残留液体里有脏东西,我认为要从洗净工艺着手。
当然了,如果客户死活不承认自己洗净有问题,你要考虑自己的吹风设备有没有装粗效高效过滤,都装了那肯定是客户清洗过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们纯化水洗,干燥后表面都有白色的不知道啥印迹。何况自来水。

我让他们不加工直接水洗过去会变好很多,但是他们还是说这样不行不是水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去沟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一般跟吹的风关系不大,大概率是表面残留液体里有脏东西,我认为要从洗净工艺着手。
当然了,如果客户 ...

我们的过滤器是高效过滤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过滤器是高效过滤器

那肯定不是你们的问题,大概率就是清洗最后没处理干净。如果他们用了水洗,那么可能是水已经脏了或者水洗时间不够,或者是只水洗了一次没整干净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肯定不是你们的问题,大概率就是清洗最后没处理干净。如果他们用了水洗,那么可能是水已经脏了或者水洗 ...

再也不做高测的订单了,一个小玩意从做方案到签单子硬拖了一个多月,现在到了现场我们进不去又给我们找这么多的问题,要在现场改东西还要施工队去写申请还要下来人去检查资质才可以动电焊,还喜欢白嫖我们的配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也不做高测的订单了,一个小玩意从做方案到签单子硬拖了一个多月,现在到了现场我们进不去又给我们找这 ...

不让你们去现场怎么分析问题啊。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这个客户都是一群废物,完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然后就赖你们;第二个他们大概率猜到是自己的问题,但是懒得管直接推到你们身上。我倾向于后者。
这种情况建议走下上层通道,让上层来施压给现场处理,或者你们跟底下的人活动活动沟通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让你们去现场怎么分析问题啊。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这个客户都是一群废物,完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然 ...

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有点怪怪的,一会说水没有问题,一会又说水里面有切屑液。一会说直接吹水洗的要好一点,但我在哪复述一遍他又改口说另一边其实不怎么好,我也是搞不懂他们了。我说是水的问题他们又说之前别家的设备吹干效果怎么怎么好,哎

网友F:
要一些他们的循环水,自己做一下实验。

网友G:
用A级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一些他们的循环水,自己做一下实验。

是这样的他们吹干的是250*250*1500的硅棒,我们用的是直径200的圆管和我们这边的自来水做的实验几乎没有他们说得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敢发货的,现在机器去了他们那边但是我们没法进去现场,所以现在在这里扯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A级水吧

这个不好搞,他们咬死了说他们的水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让他们不加工直接水洗过去会变好很多,但是他们还是说这样不行不是水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去沟通了

假如你产品确实是黑色橡胶硅胶制品,你买点柠檬酸加水里,洗出来风吹干乌黑乌黑的。我们就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你产品确实是黑色橡胶硅胶制品,你买点柠檬酸加水里,洗出来风吹干乌黑乌黑的。我们就这么干的。

好的我会去和他们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一些他们的循环水,自己做一下实验。

这个是对的,有理有据。估计业主就是想恶心楼主他们,要白嫖或者扣质保金。

网友:
找品管部门的人取样分析啊

网友:
取样回来做比较,水样,料样,或者让他们人工风干或自然风干一些产品看看。

网友:
分析下残留物是什么东西,再找来源

网友:
有结论了吗

网友(点评):
感谢老哥关心,现在有结论了,水里面的的钙镁离子超标了

网友(点评):
这就是说水质太硬了,吹干后水蒸发了,里面的矿物质留在工件表面,就是水垢一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一直说的就是水没有问题哎

那就仅用水冲洗,然后烘干,排除是不是吹干或者清洗不当的原因

网友(点评):
现在已经有结果了,我们去送检了,他们的水里面的钙镁离子超标了

网友H(2023-12-06):
水源使用蒸馏水保证TDS,RO水也许也可以?气源要控制洁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源使用蒸馏水保证TDS,RO水也许也可以?气源要控制洁净度

没事现在已经解决了,就是不停的调整我们设备的角度加上他们的水又过了一遍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