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公差的问题

楼主(2023-09-27):
有关轴承内圈公差的问题,轴承内圈公差应是正公差还是负公差,一直以为轴承内圈孔公差为(H),查了些写的都是(h),如(h6);有没有大佬可以给解答一下的

网友A:
看产品样本手册,以它为准。

网友(点评):
也可以看相关的轴承的国家标准

网友B:
手册里说一半轴和内圈得到稍有过盈配合 外圈和孔间隙配合比较合理

网友(点评):
你哪个手册里看到的,一般?贴出来瞅瞅,回去再仔细看看,前提条件,过盈和间隙配的前提是什么?如果你是搞设计的,估计要挨骂的!

网友(点评):
建议:轴承内圈建议过盈0.005~0.015,不能太大,当然特殊场合可以过盈大些;外圈过盈0.005到过渡。不能间隙

网友C:
轴承内圈的公差与标准公差的H是有区别的,一句话,轴承内外圈的公差都在零线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产品样本手册,以它为准。

好的感谢大佬,我去查了下样本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内圈的公差与标准公差的H是有区别的,一句话,轴承内外圈的公差都在零线以下。

感谢大佬解答,迷惑了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说一半轴和内圈得到稍有过盈配合 外圈和孔间隙配合比较合理

一半轴是什么意思呀,外圈间隙配合,会自转的吧

网友D:
轴承内圈是负偏差,公差带位置不是常规的H。这在机械设计手册中都会提到。外圈是h。至于配合件的公差,要根据需要选择,比如内圈是固定的还是外圈是固定的。稍微正规的手册都有这种内容的。别看那种速成的手册,里面可能根本就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内圈是负偏差,公差带位置不是常规的H。这在机械设计手册中都会提到。外圈是h。至于配合件的公差,要根 ...

确实,我看了两种速查手册都没有写,受教了今天,感谢

网友(点评):
不客气,见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按样本说明就行了,写着h6,就是叫你的轴车成h6

网友:
内圈一般采用基孔制,外圈是基轴制,可以问问供货方具体公差

网友:
在与一般孔轴配合相同的配合公差等级下,为了使轴承内孔和轴得到更紧的配合以保证承载能力,使轴承外圈与轴承安装孔的配合得到更松的配合以方便拆装,所以轴承的内外圈都是负差,即上偏差为0,这在互换性与技术测量里有讲到的。

网友:
内圈是负差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每个搞设计的人都是必须搞清楚的,找一本轴承样本,样本前面的说明看看就都清楚了,比如前面的兄弟发的NSK的样本,里面都会说的很清楚如何选轴承、配合公差,润滑等等。

网友:
GBT275-20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说一半轴和内圈得到稍有过盈配合 外圈和孔间隙配合比较合理

???

网友:
建议:轴承内圈建议过盈0.005~0.015,不能太大,当然特殊场合可以过盈大些;外圈过盈0.005到过渡。不能间隙

网友:
去NSK官网下个轴承样本就行,里面说的很清楚。但是我一般为了安装方便都是按照小间隙配合。看上银、THK的丝杆就会发现他们的丝杆轴承位也都是负公差

网友:
我之前我网上看到过这么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