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235X3.0的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23-09-27):
求教各位大神,M235X3.0的螺纹怎么加工出来比较好。

楼主:
内螺纹日本的JIS 2公差哪里有

网友A:
零件外形是圆还是异形?能上车床就上车床,上不了车床就上CNC,只要肯出钱,用手都能给你搓出来

网友:
铣,车均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件外形是圆还是异形?能上车床就上车床,上不了车床就上CNC,只要肯出钱,用手都能给你搓出来

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零件外形是圆还是异形?能上车床就上车床,上不了车床就上CNC,只要肯出钱,用手都能给你搓出来

车铣就算了,就想看手搓

网友(点评):
只要钱给的够,文墨精度 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这个比较好的意思就是性价比高啊,手搓费事不说,废手啊,搓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铣就算了,就想看手搓

我们有急停按钮,精密控制

网友:
没在图,如何加工?

网友:
3D 打印
复模

可以试试

网友D:
想知道,这么大的家伙,用在什么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这么大的家伙,用在什么上面

应该是农用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