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快拆机构,请教

楼主(2023-09-27):
如上图所示,滚轮容易磨损,要设计成快拆机构,现在的设计还是需要拆几个螺丝,有没有前辈指导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快拆方式,感谢

网友A:
只拆滚轮?轴要不要一起拆?可以参考山地车的快餐轮组,无需工具,手一搬就能拆装

网友B:
侧面做一个按钮的机构,装的时候按起来,装好后松下按钮就可以了

按钮下面是一个弹簧+定位销, 定位销作锁住滚轮轴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拆滚轮?轴要不要一起拆?可以参考山地车的快餐轮组,无需工具,手一搬就能拆装

(ง •̀_•́)ง:估计是载重轮子

网友:
轴做成可以从一侧抽出来的 轴抽掉 轮就下来了

网友C:
楼主,是更换外面这个轮,中间轴承与轴不用更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更换外面这个轮,中间轴承与轴不用更换吗

轴承跟轴一起快换

网友:
轴与轴承间隙配合,然后轴是没有台阶的,都是松,从一侧敲过去就整条轴敲出来了,安装的时候轴两端通过紧定螺钉或者插销定位,这样就只要松掉紧定螺钉就可以拆轴。
第二个方法是,支座做成半圆开口槽,轴与轴承过盈配合,两端轴头从支座缺口滑入到支座内,然后拧螺钉别住两端轴头。

网友D:
按图示,用弹性零件卡簧卡柱。

网友E:
弹簧压入式辊子可否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面做一个按钮的机构,装的时候按起来,装好后松下按钮就可以了

按钮下面是一个弹簧+定位销, 定位销作 ...

谢谢指导,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压入式辊子可否参考

这个可以买现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更换外面这个轮,中间轴承与轴不用更换吗

轮子和轴 轴承是一体要一起快拆

网友:
一端台阶限位,一端弹簧柱塞当插销

网友(点评):
我赞同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图示,用弹性零件卡簧卡柱。

这个不好直接快拆拿下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子和轴 轴承是一体要一起快拆

能不能把你需要用的扳手更改为梅花旋钮和七字把手,

网友F:
铰链啊  掰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铰链啊  掰一下就行

可以帮忙画一下示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