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轴是否需要热处理?

楼主(2023-09-28):
悬臂轴,304不锈钢材料,其实304不锈钢强度还没有45或40Cr强度高,要不要把这个不锈钢热处理一下?毕竟悬臂受力不太好,
悬臂长度大概250左右,目前30的外径,载荷200公斤

网友:
热处理能明显改变强度吗?

网友:
304能通过热处理改变强度吗?

网友:
百度收索:

冷变形处理:通过冷轧、冷拉伸等方式使材料产生塑性变形,从而提高其强度。冷变形处理可以使晶体结构发生改变,形成细小的晶粒,从而提高材料的强度。

固溶处理:将304不锈钢材料加热到一定温度,使其中的固溶元素溶解在基体中,然后迅速冷却,使固溶元素重新结晶析出,形成均匀的强化相。固溶处理可以提高材料的强度和硬度。

沉淀硬化处理:在固溶处理的基础上,将材料再次加热到一定温度,使固溶元素形成沉淀相。沉淀相可以阻碍晶体的滑移,从而提高材料的强度。

冷处理:将304不锈钢材料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迅速冷却,使其产生马氏体相变,从而提高其强度。冷处理可以使晶体结构紧密排列,形成奥氏体相,从而提高材料的强度

网友(点评):
304不锈钢本身就是奥氏体啊

网友A:
304是奥氏体不锈钢,不能通过热处理加强应用情景中,304强度太低,已到了临界值,而且悬臂太长,会有1.5mm的变形弯曲

网友:
simulation 模拟极端情况304变形1.4mm;45cr变形1.3mm;材料最多差一点,不会有很好的改善的,结构可以去做优化

网友:
304是国外牌号,中国的一般是0Cr18Ni9,日本归为18-8不锈钢,牌号SUS304,属于奥氏体不锈钢,看中国牌号就知道了,含碳量极低,因此只能进行表面渗碳处理,但深度有限,所以应该是不能通过热处理加强抗弯强度。不锈钢里还有一种叫马氏体不锈钢的,Cr含量低于13%,属于淬火硬化钢也许能用上,日本牌号SUS410,国标12Cr13。

网友:
我们的输送辊也面临这个问题,现在统一换成304的,也没人核算强度够不够

网友B:
遇到大神了
304还能通过热处理提高强度。

网友:
304不锈钢通过热处理提高强度有限,昨天刚看别人讲这个问题。

楼主:
|人在曹营心在汉发表于 09-28 09:32simulation 模拟极端情况304变形1.4mm;45cr变形1.3mm;材料最多差一点,不会有很好的改善的,结构可以去做优化
我现在改成根部加粗到40的台阶轴了,变形0.6毫米

楼主:
|opaqueboy发表于 09-28 11:32选一种特殊不锈钢,可以媲美45热处理
有推荐的吗?价格要低于304

网友(点评):
当然有,我用过

网友(点评):
直接说牌号得了 还卖关子吗

网友:
其实热处理也好,换材料也好,都不能大幅提高轴类零件的刚性,因为看SW材质选项就会发现各种钢的弹性模量都差不多一个量级。想提高轴的刚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加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吗?价格要低于304

17-4PH或15-5PH怎么样

网友:
直径加大或者更换材料,不然按前面5楼的分析,你这个变形量太大了

楼主:
|小表哥发表于 09-28 12:48其实热处理也好,换材料也好,都不能大幅提高轴类零件的刚性,因为看SW材质选项就会发现各种钢的弹性模量都差不多一个量级。想提高轴的刚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加粗。
根部加粗了

网友:
如果有热处理要求还是选马氏体不锈钢吧。304一般就固溶处理,没法热处理加强的。

网友:
加大,加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4是奥氏体不锈钢,不能通过热处理加强应用情景中,304强度太低,已到了临界值,而且悬臂太长,会有1.5mm ...

换成316l 材料会不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大神了
304还能通过热处理提高强度。

计算机专业改行机械设计。

网友:
304能烧红,也能水激冷却。但没卵用。

楼主:
|xueyeteng发表于 09-28 14:52如果有热处理要求还是选马氏体不锈钢吧。304一般就固溶处理,没法热处理加强的。

好的谢谢

网友:
热处理一般对表面的抗磨,硬度等提高,有显著的作用,但对零件整体强度刚度没啥大影响,零件自身的截面形状,合理的加强筋,合理的支撑才是提高强度刚度的有效办法

楼主:
|泰格w发表于 09-28 13:33
17-4PH或15-5PH怎么样

国外的材料?没用过

楼主:
这个可以热处理?还是自身强度比304高?

楼主:
|xueyeteng发表于 09-28 14:52如果有热处理要求还是选马氏体不锈钢吧。304一般就固溶处理,没法热处理加强的。

固溶处理怎么写指标?

网友:
用锻造  最后一火拔长成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热处理?还是自身强度比304高?

硬度比304高

楼主:
|sh1017lwd发表于 10-16 08:42
硬度比304高

屈服强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屈服强度呢?

这个你直接查表吧,是否适用肯定得你自己按数据定

楼主:
|xueyeteng发表于 09-28 14:52如果有热处理要求还是选马氏体不锈钢吧。304一般就固溶处理,没法热处理加强的。

304固溶处理强度能提高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4固溶处理强度能提高多少?

具体不太懂,这个是GB24511-2017里的数据,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不太懂,这个是GB24511-2017里的数据,供你参考

多谢老兄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 分享

网友:
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