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过滤机仿照

楼主(2023-09-28):
最近被塞了一个食品过滤机构进来,有这行的高手可以指点下吗?或者说说注意的事项

楼主:
在网上翻了一些专利。。。

网友A:
对于一个仿照多年的人来说,我有一点经验就是,认真仔细的抄内部结构和细节,抄原理部分,关键部位能一样就一样,尽量少改动。大胆的改进外观和结构部分,方的改圆的,圆的改椭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个仿照多年的人来说,我有一点经验就是,认真仔细的抄内部结构和细节,抄原理部分,关键部位能一样就 ...

感谢大哥指点,我决定弄个样机过来拆下看看。。说实话,看别人专利这个看的有些懵,种类太多了,一个胶原蛋白过滤好几十种形式

网友:
粗滤, 精滤 , 超滤?

网友:
下说一下,
确定过滤物质,了解过滤物质的物理、化学、电磁特性,
确定是专机还是通机,
然后是抄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指点,我决定弄个样机过来拆下看看。。说实话,看别人专利这个看的有些懵,种类太多了,一个胶原 ...

改变专利的最好办法就是改变外形,或者在内部某些结点增加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来根对方的专利区别开来。
以前我跟别人打过专利官司,最后因为某些地方结构形状上完全不一致而败诉
这么说你应该能懂吧

网友(点评):
过去是有外观专利一说的,现在好像没有外观专利了,只剩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了。所以外形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了。但是很多的外形由于需要专用的工具或工艺,仍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变专利的最好办法就是改变外形,或者在内部某些结点增加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来根对方的专利区别开来。 ...

据说,6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