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材料咨询

楼主(2023-09-28):
各位大佬,请问钣金件什么材料硬度比较高呀,现在我用1.2mm厚度的304钣金件,折弯后容易变形,请问有硬度高的材料吗?

网友:
我们这钣金,支架一般都用q235

网友:
比304硬,那就201;

折弯后容易变形,那就改图,加厚,加筋。

网友(点评):
正解,201硬度不错,做外壳还便宜

网友:
面有多大?不锈钢薄板折弯后是容易变形,回弹

网友:
与其换材料。不如加厚度,或者加筋。

网友:
适当的加筋可以减少很多成本

网友:
一定要用1.2? 不能用4mm 5mm/.??

网友:
多大尺寸  201相对硬

楼主:
|FKUEDEJXSQ2发表于 10-10 08:25多大尺寸  201相对硬
刚度哪个好一点呀

楼主:
|喂我袋盐发表于 09-28 16:36比304硬,那就201;

折弯后容易变形,那就改图,加厚,加筋。
刚度哪个好一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