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的距离有标准吗?

楼主(2023-09-28):
螺纹孔的距离有标准吗?谢谢!

网友:
主要受限于头部尺寸的布置,建议查一下手册上螺栓螺钉等的布置,比如法兰盘螺钉的布置等

网友:
没有具体标准,只要强度够,安装时不干涉就行

网友:
内六角要大于于螺丝头,外六角要大于扳手活动位置

网友:
(๑•̀ㅂ•́)و✧:兩螺紋孔間距至少要大於螺絲頭的直徑吧❗

网友A:
随便找本机械设计手册都有介绍

网友:
钢结构领域有,也不是强制标准
看看扳手空间尺寸,起码要扳手方便才行

网友B:
间距至少是 2倍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距至少是 2倍直径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本机械设计手册都有介绍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