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滑板车手柄连接快拆

楼主(2023-09-30):
疫情期间打发时间买的3D打印机,花了大约一天时间自己组装,打印了不少小物件,网上有各种模型可以下载。图片里是自己设计的两个零件,一个是晾晒衣服的叉子,手柄是擦玻璃工具上拆下来的。另外一个是打印了一个快拆连接件,把小朋友三轮滑板上的扶手装在四轮滑板上,这个零件后面做了加强处理,但是没用多久小朋友就用不上扶手,当时也没拍照片

网友A:
这种3D打印的受力不行的吧?

网友:
这能受多大的力

网友(点评):
这个没用多久就坏了,螺丝孔位置断裂。后来更改设计,外形放大,固定螺丝的面抬高到差不多最高面,强度提升不少

楼主:
多谢鹰大加精

网友B:
双翘板,要玩出花样kickflip 、Ollie ,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小朋友戴好护膝头盔护肘。

网友C:
楼主动手实操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3D打印的受力不行的吧?

一眼就看出来应该是常玩这个。图片上这个没玩多久就断裂。后面做了一个厚实的还可以,刚找到模型,没找到图片

改进的加强版

改进的加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翘板,要玩出花样kickflip 、Ollie ,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小朋友戴好护膝头盔护肘。

嗯嗯谢谢!小朋友多数不喜欢戴护具,所以想了这个装扶手的办法...,没多久就拆了,说别的小朋友嘲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手实操太强

哈哈一般般吧,只会搞这种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小朋友多数不喜欢戴护具,所以想了这个装扶手的办法...,没多久就拆了,说别的小朋友嘲讽

你也可以试着玩玩滑板,挺好玩的。注意安全。我学板那会儿,大家也都不佩戴护具,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一般般吧,只会搞这种简单的

我去搜了一下3d打印设备,价格到底不等,废材确实太贵

网友D:
你就坑你娃吧
夏天出去玩绝对摔
甭管你怎么加加强筋,太阳一晒,立马变形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小家伙早就给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坑你娃吧
夏天出去玩绝对摔
甭管你怎么加加强筋,太阳一晒,立马变形

3D打印的材料这么不耐用吗?用ABS如何?

网友(点评):
一样,孩子的话可以试试ABS+PC的混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