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气缸活塞与缸内腔的阻力在多大范围之内是正常的

楼主(2023-09-30):
各位社友,请问气缸活塞与缸内腔的阻力在多大范围之内是正常的,合适的?

网友:
我曾经在SMC,没有这个测试指标,所以气缸在低速下会有寸动(非线性运动),主要是你先说说是怎么应用的。我可以给你一些意见。气缸活塞上有油,温度不同,粘度也应该不同

楼主:
|843702845发表于 09-30 22:06我曾经在SMC,没有这个测试指标,所以气缸在低速下会有寸动(非线性运动),主要是你先说说是怎么应用的。我可以给你一些意见。气缸活塞上有油,温度不同,粘度也应该不同
应用是这样的:一个非标缸,无杆腔装弹簧,有杆腔可通压缩空气。有杆腔进气时气压驱动活塞压缩弹簧缩回,断气后无杆腔弹簧弹复驱动活塞伸出。
目前存在问题:通气后动作需要近20s,断气后弹簧弹复时间需要近1分钟,我怀疑是活塞与内腔阻力偏大,所以弹簧弹复特别慢。所以想了解正常的阻力大小。
望指教

网友:
弹簧改一下,增加弹性力。

网友:
还有气路上是不是有节流阀,开大一些。 流量控制速度。

网友:
大公司成品单向缸都是有这个参数的,当然是大体数值。不管是气缸或者油缸,都有这个数值。气缸大约0.2-=0.3bar,油缸大约0.2-0.3MPa吧

网友:
你所谓的这个阻力,可以测量,可是测量后怎么办?退回时间这个参数,还跟弹簧的参数密切相关,弹性力大,通气时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弹出时候倒是快。看通气后的力量减去弹簧压缩最短时候的弹力之差能否满足使用要求吧。至于断气后的弹出时间,如果太慢满足不了使用要求那就不要单向了,双向缸吧

网友:
(๑•̀ㅂ•́)و✧:;
你這個彈簧力是怎麼性能!?

网友:
通常情况下,气缸设计和制造应该确保活塞在缸内的运动是顺畅的,而不会出现异常的摩擦或卡阻。这通常需要合理的间隙设计和适当的润滑。一般来说,阻力应该足够小,以确保活塞可以自由移动,但又足够大,以防止气体泄漏或不必要的内部泄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是这样的:一个非标缸,无杆腔装弹簧,有杆腔可通压缩空气。有杆腔进气时气压驱动活塞压缩弹簧缩回,断 ...

1,收缩20秒,弹簧复位1分钟,你想要多快?回弹也20秒?2,你有没有用单向节流阀管接头,如果用了,调节节流阀增大泄气流量应该也可以提高弹簧回弹速度3,弹簧端应该有个排气孔,用于排出压缩弹簧过程中的气体,你将排气孔扩大应该也可以增大弹簧回弹速度,因为弹簧回弹是需要弹簧端进气的,进气孔小,气缸回弹也很慢。4,最后就是更换弹簧了,具体没有活塞的摩擦力等指标,其实不仅仅是活塞,活塞杆也有摩擦阻力。

网友:
这个和气压稳定性还有气体的是否含有杂质有关系。

如果只是应用还是外部额外增加弹簧来辅助力

楼主:
|wyxzylzl发表于 10-01 10:59还有气路上是不是有节流阀,开大一些。 流量控制速度。
0.2-0.3MPa是临界动作的压力,气压力正好跟阻力平衡,是吗?

楼主:
|咖啡加冰发表于 10-01 19:21通常情况下,气缸设计和制造应该确保活塞在缸内的运动是顺畅的,而不会出现异常的摩擦或卡阻。这通常需要合理的间隙设计和适当的润滑。一般来说,阻力应该足够小,以确保活塞可以自由移动,但又足够大,以防止气体泄漏或不必要的内部泄漏。
是的,是这个原则

楼主:
|wyxzylzl发表于 10-01 10:59还有气路上是不是有节流阀,开大一些。 流量控制速度。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