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这个简单的装配为什么失败?

楼主(2023-10-01):
大神们,一个简单的装配如下:一个子装配体为双滑块导轨,两个滑块约束了中心距是90,同时利用高级配合里的“距离”约束了两个滑块只能在导轨上滑动。现在我把这个板左边A孔同心固定到滑块上,右边B孔同心固定到滑块上,同时下面和滑块面配合,到这里也是啥问题没有,但是当我把滑块柔性打开之后,它全部就出问题了,所有的配合都显示无法找到解,这个是哪里的问题,研究一天了。

网友:
把两个圆柱面同心改为点和圆同心可以去掉一个平行关系。

网友:
过定义了

网友:
文件发上来

网友:
这个是你的作图有误差了,哪怕有0.0001的误差也不行,你只有减去一个面的配合吧.

网友:
刚性配合?

网友:
这种配合很容易过定义,尤其是导轨模型你是下载下来的那种,很小的偏差肉眼不可见。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改一下配合关系,那个板只跟一个滑块配合,因为SW经常会出现连锁配合后报错,怎么查都查不出来,所以索性就不要管,只配合一个滑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