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23-10-0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的笔记本在系统升级重启时突然蓝屏,然后笔记本的系统告诉我重置系统
我没有重置系统,而是利用大白菜,在PE状态下,用MSDN告诉你的win10原版系统,点击分区做系统,第一次重做系统时发现笔记本不能识别无线网络
然后依照上述方法,换了一个稍微老版本的MSDN告诉你的win10原版系统,点击分区后,系统提示我要重启,然后电脑就处于无限重启状态下,我点击F2 F1 F9都不行,无法进入启动项,也无法进F2诊断,不知咋回事,请指教,谢谢!

网友:
把你原装的硬盘烧掉,换个硬盘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破事,

网友A:
微软官网有U盘启动、windows10 安装工具。用U盘,到微软官网做一个,再重装系统即可。
大白菜神马的完全无用了,只会捣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官网有U盘启动、windows10 安装工具。用U盘,到微软官网做一个,再重装系统即可。
大白菜神马的完全无 ...

F1-F2无法进入,U盘无法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1-F2无法进入,U盘无法启动

F1 F2 属于BIOS管理的,除非刷错了BIOS,否则不可能失效。要么就是键盘坏了,试下大小写切换件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 F2 属于BIOS管理的,除非刷错了BIOS,否则不可能失效。要么就是键盘坏了,试下大小写切换件有没有效果 ...

我点击了F2,有文字显示,键盘不可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点击了F2,有文字显示,键盘不可能坏

那就到微软去做一个官方安装U盘,不要用大白菜

网友B:
联想笔记本启动项选择可能不是F1 F2是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笔记本启动项选择可能不是F1 F2是别的

F12

网友:
找专业的搞,拿店里二三十重装下很快的!自己半盆水搞死多少脑细胞还搞不定!!!

网友(点评):
是的找个专业的三下五出二!

网友:
还是感觉用U盘装系统方便,每次装只格式化下C盘,缺驱动就用驱动精灵一刷

网友:
长按电源键,强制断电,再重启,反复按进入BIOS键盘,他自己重启没有用,估计已经跳过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