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机械设备的运输包装,螺丝防脱落,包装木箱/纸箱如何固定

楼主(2023-10-04):
大家所在行业做的设备,大小重量如何,正常生产包装发货,是如何应对包装运输的牢靠性的,都采取什么手段加固保障?

我现在所在行业,算是通用设备行业,机械设备外形尺寸大致在,
长宽高范围约在:5米×1.5米×2米
外形为钣金机箱,钣金翻门,钣金壳盖装饰,用普通的大扁头和三组合螺丝固定。
重量约为800kg-2T,不等。

我们做不到汽车行业和家电行业的工艺(我也不太懂),那么我们这类产品如何应对严苛的长途运输颠簸,外贸海运摆动和海上高温,盐水气腐蚀。
我目前面临几个大问题
1.你们的包装设计和包装配件是自行设计还是委外给专业公司
2.你们一般都有哪些类型的包装形式和托盘形式。我们公司目前是,木箱底托+木箱周边+钣金固定配件+一些软保护材料,泡沫和珍珠棉(很少使用)
3.外形钣金螺丝用普通的大扁头和三组合螺丝固定,极易松脱,掉落,导致拆箱时惨不忍睹。外形螺丝需要注意什么4.木箱的牢固和结构是如何设计保证,保护内部的配件安全
5.内部框架和高精度的模块部分,在工厂都调校好了,也是标准大螺丝+平垫+弹垫拧紧了,可以长途之后,拆箱装机发现精度都震没了,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在现场调校。这类高精度部分,运输时你们会做什么措施去保证吗

木箱

木箱

受损

受损

螺丝脱落

螺丝脱落

撞击变形

撞击变形

网友:
1.机器通过钣金固定在底托横梁上后,可以在机器的四周增加木方,将机器卡住;
2.你说的精度震没了,是运动件吗?如果是运动件。那需要用固定块固定住,如果是机器上确定的模块松动,那就说明是结构上的固定方式有问题了,改变一下螺钉防松松方式,或者在额外增加辅助工装用来固定;
3.四周加珍珠棉后用缠绕膜包裹;
4.木箱本身的牢固性你参照国标要求来设计,而且包装箱的供应商也有经验,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运输的货物较重的,还可以通过在四周增加铁丝拉索固定在车身上,同时包装外四周还要有固定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