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铜铝漆包线如何连接

楼主(2023-10-06):
1.1(铝线)+1.1(铝线)+0.93(铜线)+16AWG,

4跟线连接在一起,之前用的是一个端子冷压在一起。但是跑机后发现电机电阻变大大。
后面拆机分析发现都是在冷压端子的位置处的问题,跳过端子测电阻都是正常的。
4跟线压接在一起本身是有风险,但是压接后都是全检的跑机前有三道检测,数据都是正常的。
后面怀疑压接模具压接端子尺寸有问题,现在已经让供应商重新开模并处压接报告。
现在临时是漆包线除漆再进行压接。但是心里没底害怕发生反应。
想增加为焊接不知道是否可行。
请教各位大佬给提提意见

返工,剪下来的线头

返工,剪下来的线头

网友A:
(๑•̀ㅂ•́)و✧:;只能用铜铝过渡

网友B:
不是应该用 铜铝过渡鼻子吗?

网友:
用铜管压接试试。

网友:
感觉像UMC电机,定子用铝线了。不过这倒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有电化学效应,看寿命要求,一般来说几百小时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接完老家的铝线和铜线,刚知道铜线铝线不能直接接触,
会发生电化学腐蚀,有多种接法可以避免,很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只能用铜铝过渡

对于漆包线的连接应该怎么应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用 铜铝过渡鼻子吗?

漆包线的接头,在绕组内。应该怎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