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触摸屏程序的模板或是告诉小弟在哪儿下载

楼主(2023-10-06):
哪位大神有触摸屏程序的模板或是告诉小弟在哪儿下载

楼主:
小弟需要一个指定指令的案例模板  设置凸轮及角度的那种  或是步进电机的那种也行

网友:
去触屏的官网去下使用手册和应用案例

网友A:
要哪个牌子的

楼主(2023-11-16):
引用 网友A:
要哪个牌子的

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