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孔和轴配合问题

楼主(2023-10-07):
有个手动的连杆机构,转轴是方形的,孔也是方形,目前配合选的H8/h7小间隙配合,
有点担心曲柄和轴有会不会相对摆动,是不是用H8/js7好些?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方形连接方式,怎么计算长时间反复挤压,
会不会产生塑性变形?轴是304不锈钢的,曲柄是7075硬铝;
方形孔边长10,手柄力臂约120mm,曲柄力臂约为35mm ;

网友:
孔开个缺口,用螺丝抱紧轴是不是好点

网友(点评):
套筒侧加工螺丝孔,搭配顶丝应该可以

网友:
相对摆动暂时不会

配合还要靠虑到配合的深度,这也是一个理论不存在,实际很重要的因素,

是否会变形,还要看负载,

楼主:
|wtangzz147发表于 10-07 09:18孔开个缺口,用螺丝抱紧轴是不是好点
这个思路不错,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圆形的呢?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
加热安装

网友B:
方形孔配方形轴 加工精度要求更高。

两种不太材质的配合 按弹性模量小的进行计算的 低速低扭矩的计算 挤压应力

如果是高速且反复启停 反复正反转 要计算一下冲击载荷。

至于装配需要有精度 建议 增加 中间垫片 微调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圆形的呢?

圆形存在转动的可能,或者压紧的力量比较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形孔配方形轴 加工精度要求更高。

两种不太材质的配合 按弹性模量小的进行计算的 低速低扭矩的计算 挤 ...

间隙配合,方形孔与轴可能是线接触,这个怎么计算?

网友(点评):
把截面图一下 再把极限公差算出来,再进行分析计算。就是局部的接触产生扭矩折算挤压应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间隙配合,方形孔与轴可能是线接触,这个怎么计算?

轴高度9.5,方轴10js7,方孔10H8,怎么计算?大佬

网友:
用材料力学的梁的理论大致校核一下。具体的局部因为应力集中,很难估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形存在转动的可能,或者压紧的力量比较大才行

圆形轴加工键槽就可以了啊

网友C:
我也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不用圆形的,既好加工也不容易出现你担心的问题,怕相对运动加止动的结构就是了。

网友:
我们通常会用方锥或者圆锥配合,空间够的话采用胀套连接

网友D:
手动曲柄连杆机构,不用这么小的配合吧,直接参考套筒扳手的方形配合,很松的。

网友E:
钻孔加顶丝或螺钉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曲柄连杆机构,不用这么小的配合吧,直接参考套筒扳手的方形配合,很松的。

那不一样,扳手松点不影响使用,手柄是连杆机构,不是拆下用的,这样松松垮垮肯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不用圆形的,既好加工也不容易出现你担心的问题,怕相对运动加止动的结构就是了。

轴长度才9.5,键标准件有这么短吗?

网友(点评):
键难道说一定要按标准键来的吗?轴长度短一样可以短一些的,就按你想要的长度做又怎么了?难道没见过这么小的键?

网友:
可以参考设计手册第2册,连接与紧固中的型面连接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钻孔加顶丝或螺钉顶一下

目前没有用顶丝,选的H8/js7配合

网友:
用圆的控制一下自由度

网友F:
其实可以参照键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可以参照键的配合

手动的,力量不大,感觉没有必要搞键连接;
如果电动估计键连接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动的,力量不大,感觉没有必要搞键连接;
如果电动估计键连接可以

手动的应该无所谓了吧,按一般键公差N9/h8或者松一点Js9/h8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动的应该无所谓了吧,按一般键公差N9/h8或者松一点Js9/h8应该差不多了

间隙太大怕太松;

网友(点评):
按照尺寸来说,虽然是8/9级精度,公差范围也就0.02左右,已经够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