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栏图块字体问题

楼主(2023-10-07):
工程图中我把带链接属性的标题栏做成图块,插入到图纸,然后发现编辑标题栏字体是对的,仿宋体,
退出编辑,有些字体不是仿宋,而是黑体那种了,怎么回事?

网友A:
你退出来画一张图试试看,这种要在工程图实操的时候看字体对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退出来画一张图试试看,这种要在工程图实操的时候看字体对不对的。

就是工程图效果

网友B:
图号和代号后面的字体明显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号和代号后面的字体明显不一样啊

编辑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仿宋体GB2312;
退出编辑后就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要不复制一下,然后改改后面大括号里面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号和代号后面的字体明显不一样啊

我昨天用没有问题的注释复制然后修改的,然后然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的事情:
名称显示的是材料,材料显示的是名称,;
编辑时没有问题,退出编辑就不对,服了;
重新添加注释再链接属性,还是没有变化,这见鬼了……
大神能不能帮我看看?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人说块里不要带属性链接,这样的确解决了!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