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如何加长比较稳妥

楼主(2023-10-07):
请教大家,电机轴如何加长比较稳妥?一、加轴套,可是后加的轴太粗,和原来的轴径不同,没法装其他设备上。如果把电机轴车细了再装,承受的扭力时,会不会断掉。二、联轴器太占空间,没有地方放。
三、采用同样粗细的轴焊接上去,也会碰到同心度问题,轴头会不会画圆?

除了上面方法还有没其他方法,希望大家指教一二。

网友:
轴上铣一台阶,热装轴套,轴套要定制

网友:
建议用联轴器连接,尺寸大就自己做一个联轴器。

网友:
定做加长轴电机

网友:
加长轴做成这样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电机轴加长的目的是什么,可以说一下,画个示意图。

网友:
能不能找商家定制长轴?

网友:
定制不是不可以,但是周期?备件周期呢?额外费用?所以尽量不要定制

网友:
如果是设计原因的话大家帮忙出出主义。

网友:
联轴器连接

网友:
定制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