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市购件是什么?有没有品牌

楼主(2023-10-07):
如图所示,是顶紧纸筒的市购件,后面这张图是我们设备用的气涨轴有磨屑。

网友A:
不同行业都有应用,大约都叫膨胀顶尖之类的名称。这个没有直接采购的,即便有专门做的厂家,也要根据你的设备的尺寸稍作改动给你配上。在不知道定制厂家的前提下,可以问下原来提供设备的厂家,看有没有方案。你这已经打滑了,要么顶块设计不合理,要么拉力大大超过常用数值,先找设备生产厂家,看他们有没有解决方案再说

网友A:
如果以前没有问题,你这很可能是磨损,找生产厂家更换那几个小的滑块即可

网友A:
上图看不到滑块,不知道你这两张图是不是一个东西。如果是新设计的没经过验证的结构,很可能是滑块的数量不够,或者滑动膨胀顶块外形设计不合理,我们行业一般设计成三角形外形

网友:
国际出名的品牌有RE,RENOVA等,当然看你数量多少,太少可能不愿做,价格也很高,还需要你提供足够的数据才能给你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行业都有应用,大约都叫膨胀顶尖之类的名称。这个没有直接采购的,即便有专门做的厂家,也要根据你的设 ...

第一个是小日本设备上用的,这个是没有拉力的,自由放卷:靠一侧马达减速机来驱动。磨屑我在想与控制可能也有点关系。

网友(点评):
好骂,你敢骂我就敢给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前没有问题,你这很可能是磨损,找生产厂家更换那几个小的滑块即可

用的气胀轴一直有磨屑,暂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我看你这个是端部局部接触,并不是全长接触

网友(点评):
严格来说,你这个图片上的不是气涨轴,气涨轴一般是通长的,只能算气动夹头之类的。如果想小改动,不妨把夹头长度加长一倍,也就是滑块与纸管的接触长度加长一倍,效果应该好很多。如果允许,用通长的气涨轴更好

网友(点评):
不能全长过去,目前要实现全自动化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不到滑块,不知道你这两张图是不是一个东西。如果是新设计的没经过验证的结构,很可能是滑块的数量不 ...

我们后期换成环面气胀轴,磨屑不是块状这么大,变成粉了

网友(点评):
环面也尽量多点接触,这个也要多考虑下接触面的形状

网友A:
收放卷设备,看来是纸管作为芯子。如果纸管非用不可,可以尽量增加接触面积,比如调整摩擦块的形状,弧形而不是平面,平面实际就是两侧接触的;增加摩擦块的长度,数量等。另外,增加膨胀力到不影响物料为止,不必担心纸管的破损,纸管大多也是卖废品了,很少周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放卷设备,看来是纸管作为芯子。如果纸管非用不可,可以尽量增加接触面积,比如调整摩擦块的形状,弧形而 ...

感谢大侠回复,目前方案是吧两侧加长一倍。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放卷设备,看来是纸管作为芯子。如果纸管非用不可,可以尽量增加接触面积,比如调整摩擦块的形状,弧形而 ...

中间是原来的气胀夹头,磨屑成块,两侧黑的是后面改的,也是有磨粉。现在是用后面的黑色的加长一倍,我个人观察可能与控制有关系,加减速应该没控制好。速度是90m/min,要求即停即走,后面有裁刀裁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是原来的气胀夹头,磨屑成块,两侧黑的是后面改的,也是有磨粉。现在是用后面的黑色的加长一倍,我个 ...

嗯,这个裁切过程中还要停止是吧。这种情况下不适合re nova的那一种新式的类似超越离合器的结构的膨胀夹头。我们应用的场合是连续运转的,所以超越离合器式的和传统的都可以。你这种要求精确控制启停的,就要用不能正反面丢转的结构。我们常用2个(对面使用,一侧一个),扭矩大约200N.m。你这个可以参考相关的结构。可查找膨胀夹头之类的关键字

网友:
我们用过的,re nova

网友(点评):
小端适合3英寸内孔纸管,大端适合4英寸内孔纸管

网友:
我们用过的最高速度200m/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