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镀铬件焊接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3-10-08):
最近遇到镀铬件的焊接,本人对这一块不太了解,特来请教各位网友。
我在其他地方看到图片,1.要打磨掉镀层,2.需要在附近铬层上涂抹一些防护的粉末,
请教大家:
1.上述两点是不是必须的?
2.涂抹的铬层防护,具体是什么东西?有没有推荐的产品?
3.有没有其他注意的地方。

跪求指教!!!

网友A:
我帮不了你,但是看到你的礼节太重了,用一个谢谢就可以了,跪谢是不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不了你,但是看到你的礼节太重了,用一个谢谢就可以了,跪谢是不合适的。

百度也没找到,今天先试个3件

网友B:
你这是修复?如果全新设计,先焊接后镀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修复?如果全新设计,先焊接后镀铬吧

全新设计,焊后再镀成本太高,工艺设备都要调整,不然我就直接搞整体式的了。今天焊了几台试了下,没啥太大问题,铬层损坏范围不大。就是直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