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淬火预处理

楼主(2023-10-08):
渗碳淬火预处理用正火好,还是用调质好,有什么区别么?
如选用调质的话,有没有使零件晶粒粗大的风险?

网友:
具体零件、工况、交期具体分析,现在一般是采用正火代替退火,正火的时间和速度要快于于退火

网友A:
我是这样的:
一般采用正火工艺,如果多次发生渗碳淬火后变形较大,那改用调质工艺。(因为我这边自己有正火炉,但是调质和渗碳淬火都是外协)
其实正火和调质,一般检查方法都是用打硬度法。但是这是有漏洞的,不一定能完全评判出预热处的结果,最好使用金相法来判断。
如果是晶粒粗大,那就应该是热处理工艺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的:
一般采用正火工艺,如果多次发生渗碳淬火后变形较大,那改用调质工艺。(因为我这边自己有正 ...

所以说渗碳淬火前用调质做热处理是可行的,做的好的话是不会出现晶粒粗大和脱碳的情况是么。
我这个项目属于批量,所以金相检测基本不做。
以往也在渗碳淬火后检查过金相,一般就是按照重载齿轮标准检查碳化物,马氏体和残余奥氏体。不过以往渗碳淬火都是以正火为预处理,但是随着零件越来越小,正火后零件太软,切削后的精度和光洁度不好,所以这次想用调质做预处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