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防油污

楼主(2023-10-08):
求助社区的朋友,关于如何做好镜头防油污的措施。我们是用于雾化观测的一款设备上,使用环境中有水雾,油渍,导致我们观测的相机镜头有污染。当前我们试用的 1. 碰了纳米防油污图层,效果不是很好 2.前端加气缸,进行持续的吹气,还是会有油污吸附。

网友:
加工雨刮

楼主:
主要是油污 比较粘稠 刮的效果确实不是很好 我们取下来 清洗都比较难

楼主:
观察的位置 已经比较远了 主要是 油雾飘散过来 在表面行程污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油污 比较粘稠 刮的效果确实不是很好 我们取下来 清洗都比较难

雨刷加喷除油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雨刷加喷除油剂?

在雾化使用环境中 不能添加其他一些 化学物质

网友(点评):
加热是否能软化油,便于雨刷器清理?

网友:
第一个是镜头厂家专用的镜头盖,相当于再加一层玻璃,定期清理或者更换
第二个是视觉机构结构上密封,仅检测时开启观测口,减少与环境污染物的接触
有一个关键是镜头是精密结构,最好不要进行擦拭等直接接触。

网友:
另加一层玻璃罩子,玻璃罩子上加装雨刮器并且持续喷洒清洁剂

网友B:
参考下这个【这个圆窗是干啥用的?每条船都有。驾驶台前风挡玻璃的一些冷知识-哔哩哔哩】
窗口做个旋转的玻璃甩出去,玻璃密封的话内部一直冲干燥气体从缝隙出去,保证潮湿油雾气体不进来,

网友:
巧了不是?稍等我找图。

网友(点评):
如果水雾环境是长期存在的,这种开合保护镜头的方式还是不能避免油污的问题

网友:
如果只是有雾水 可以采用 热风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这个【这个圆窗是干啥用的?每条船都有。驾驶台前风挡玻璃的一些冷知识-哔哩哔哩】
窗口做个旋转的 ...

谢谢建议

网友C:
看你是不是抽空检测,抽空检测得话可以做一个镜头遮挡机构,检测时横移开就行了。

网友D:
如果水雾环境是长期存在的,这种开合保护镜头的方式还是不能避免油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是不是抽空检测,抽空检测得话可以做一个镜头遮挡机构,检测时横移开就行了。

不是的 是长期检测  但是会有定期清理。主要是油雾试验 一次持续时间比较长 按照常规的方式一天都坚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水雾环境是长期存在的,这种开合保护镜头的方式还是不能避免油污的问题

是的 现在想通过压缩空气 吹气处理 延缓油污时间。

网友:
喷纳米涂层,然后喷高温蒸汽定期清洗保养

网友(点评):
应该不靠谱。换不如油雾收集装置,你那种之前搞过,也会污染很严重,收集装置能减缓但也做不到完全。说难听点前边加一个快换玻璃片,最省钱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前面加个透明护罩,护罩可拆可换,你要愿意,直接换不清洗了,当成易损件

网友:
楼主要不要考虑做成多层的防护,隔一段时间就撕下来一层,类似越野赛车手头盔上的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