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脑后大工程师装不上了

楼主(2023-10-08):
换电脑后大工程师装不上了,总显示连不上服务器。请各位大佬指点下怎么解决!先谢了!

网友:
更新驱动后再看看吧,之前安装过过SW出现安装不上的情况,更新驱动后就可以了

网友:
这软件很难用

网友:
这软件 得收钱

网友:
如果是注册的,软件要认电脑ID的!

网友A:
大工程师已经不行了

网友:
搞得越来越难用了,迈迪网的官网也废了

网友(2024-05-20):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师已经不行了

你用哪个模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