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超低温电机厂家推荐吗?

楼主(2023-10-08):
最低要求零下200度,可用的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

网友A:
盲猜一下,你这工况,不会是要模拟登录月球用的吧?
如果是,为了自身安全,还是少发这种有泄密嫌疑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盲猜一下,你这工况,不会是要模拟登录月球用的吧?
如果是,为了自身安全,还是少发这种有泄密嫌疑的贴。 ...

液氮里面也是低温吧

网友:
声波电机,其他类型的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