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无损探伤,对生殖系统有无不良影响?

楼主(2023-10-08):
如果从事无损探伤检验工作(兼职或全职),是否对生殖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如果不从事无损探伤检验工作,仅仅是用来挂证,是否会有承担重大责任的风险?比如判刑

网友:
个人觉得,不从事哪一块的话,不要去乱挂证

网友:
你做啥都会有影响,需要多练

网友:
完成生殖任务再干。

网友:
射线探伤严格按照规程操作影响不大

网友:
探伤有很多种,要确定从事的是哪一类

网友:
之前听说,干电气的,容易生闺女。有几个电气同事生的都是女孩。

网友A:
超声波还是射线,射线的话是哪种?超声波没关系,如果是伽马射线要注意规范操作。挂证拿钱就要担风险,钱越多,风险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还是射线,射线的话是哪种?超声波没关系,如果是伽马射线要注意规范操作。挂证拿钱就要担风险,钱越 ...

想从事超声波方面的无损探伤,探伤对象一般是压力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