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比远大于5,电机带动转盘转动过程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23-10-09):
同步带传动带动转盘运动,
小带轮齿数22,大带轮齿数66,转盘半径280mm,转盘加负载总质量5kg,
电机惯量:1480gcm2。
J负=1960000gcm2。
J负/J电Xi2=147。
惯量比远大于5,带动转盘运动肯定没有问题,现在受制于空间尺寸原因,电机不能再选更大的,转盘转动过程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
负转速有没要求,没有的话,就变齿数

网友:
惯量比太大,刹不住,精度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会振动,不过如果你节拍很慢,转动一圈30s之类的,伺服电机自学习后,也能用,一般场合能接受。我之前弄了一个交叉滚子轴承+齿轮+减速机+伺服电机,惯量比一样在100以上,不过定位是靠气缸插销的,固定两个位置。

楼主:
不能用减速机,加了减速机尺寸就不合适了。

网友:
转动过程 问题不是很大,如果是需要急停的 那就不行了,没有位置精度了

网友:
惯量比过大,启停响应速度很慢 结果就是停止位置不精准 直接上减速机解决

网友:
你这应该是克服阻力运动的启动转矩够了,瞬时响应转矩不够,因为有加速度,所以惯性矩超过了电机的最大转矩,急停不了,启动缓慢。

网友:
加减速有问题,定位可能不准,看你的节拍、精度要求了

网友:
启动的时候没有问题,转速达到一定速度之后的时候也没有问题。但速度较慢的时时候,电机会启动-刹车-启动-刹车一直这样循环,因为电机刚启动给力,然后编码器感应到要超位置了,然后电机就开始刹车,等电机速度慢了跟上程序速度位置的时候,电机又给力,编码器又感应到要超位置又开始刹车,表现就是你看到转盘一卡一卡的。还是建议你加减速机,或者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做多级传动,例如中间加一个皮带轮,然后做个两级减速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