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拼帽松动

楼主(2023-10-09):
如题:数控机床主轴拼帽松动,是什么原因呢,哪位大神了解

网友:
一般都是振动引起的
淘宝找一下 K型螺母 可以放松

网友A:
我记得有锁紧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锁紧螺丝的

拼帽的作用就是锁紧,现在就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因为振动原因,就会松动。

网友(点评):
这个圆螺母上面还有两个120度分布的顶丝,或者有止退垫圈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图上看不到

网友:
公差偏大,,,,,

网友:
还有一个防松垫片呢?

网友:
这问题没技术含量